请教关于j-link与norflash的问题

楼主(2014-09-03):
2440板子,norflash启动,插上j-link(已连接电脑),上电程序不能正常启动。拔下j-link,上电程序正常运行。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顺便问下:
1.erase full chip与erase sectors有什么区别
2.RAM for algotirhm的起始地址和大小是怎么算的

网友A:
连接j-link时是出于下载或调试模式,当然程序不能正常启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j-link时是出于下载或调试模式,当然程序不能正常启动啊?

为什么会处于这个模式,我电脑并没有开启相应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处于这个模式,我电脑并没有开启相应软件

这与你是否开启软件是没有关系的。首先Jlink也是一个芯片,一个系统,它完成的工作就是对ARM进行下载和调试,那么ARM的硬件接口上也有相应的JTAG接口,也就是说ARM硬件上是支持Jlink的,当Jlink的线连接上ARM后,那么这个我猜测应该是CPU自己判定工作状态的,与你开启软件没有关系,当然你开启软件就可以下载调试了。不知你能否理解,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有开应用软件么?j-link默认会通过jtag发送命令halt处理。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是否符合 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