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可以在交流220V使用的电位器

楼主(2014-09-03):
公司使用的那种常用蓝色多圈电位器,在220V交流下使用,经常损坏(电流不大,电阻和电容分压调延时)。请各位推荐一款可以在220V交流电压下可靠使用的蓝色多圈电位器。

楼主:
补充图片
有没有图1 或 图2 封装的电位器,可工作在交流220V电压的?

网友A:
耐压不够!串几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不够!串几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不可行,失去了电位器的意义。

网友A:
算好值没有不可以的

网友:
电阻分压估计要重新设计电路,参考电压电流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好值没有不可以的

这种方法似乎局限于电阻调整范围比较窄的情况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