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最小能看多大的电压?

楼主(2014-09-04):
想请问下示波器最小能看到多大的电压呢?  记得一般里面都是8位的ADC, 我在把档位调节到10mv的时候受外面的干扰就很大了      大家在看微弱信号(比如电源的纹波,mv量级或者更小)一般都有哪些方法呢?   谢谢!

网友:
照样看 档位不同 增益不同

网友A:
有些示波器有通道2输出,可以两通道串联,这样可以看到微伏级的信号。
另外,使用开关电源的示波器,测量10mv级别的信号,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示波器或被测设备,干扰会大为减少。

网友B:
看电源纹波,你看到的就是电源里有的,没有干扰不干扰的,除非线没接好。

网友C:
测量小信号,示波器表笔的接地很关键,现在示波器表笔一般都有配几个圆形接地弹簧,套到表笔探针那边,把原来鳄鱼夹接地线拔掉,用那个弹簧就近接地,测出小信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应该主要看探头吧, 然后才是精度,

网友D:
给楼主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模拟示波器有不明干扰,求解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6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示波器有通道2输出,可以两通道串联,这样可以看到微伏级的信号。
另外,使用开关电源的示波器,测量10 ...

能说说通道串联是什么意思吗?典型的是那个型号的示波器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小信号,示波器表笔的接地很关键,现在示波器表笔一般都有配几个圆形接地弹簧,套到表笔探针那边,把原 ...

我知道好像看高频一般这么做   接地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源纹波,你看到的就是电源里有的,没有干扰不干扰的,除非线没接好。 ...

直接打到交流档位看纹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模拟示波器有不明干扰,求解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最多每格5伏,8格,最多40伏

网友:
看错标题我说的是最大

网友:
测汶波可以用交流档测

网友:
看个纹波还是没问题的,小于10mV的纹波就不要看了。

网友E:
关于如何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纹波楼主可以看ADI的一篇应用笔记,AN-11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如何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纹波楼主可以看ADI的一篇应用笔记,AN-1144

非常感谢!

网友:
最小的电压档位是跟示波器本身有关的,我用过最牛逼的是力科的机器,最小500UV,40G带宽。
噪声大跟你模拟前端的抗干扰能力有关,一般带宽大则抗干扰能力差,最好可以在模拟前端加上屏蔽盖之类的。
测小信号最好不要用探头直接测,可以自制接地环,让地线尽量短,减少干扰

网友:
这是根据你的示波器的精度来决定的吧...然后选个好的电压探头,针对有干扰的情况建议增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
测纹波探头调到 1x 档,打开 20MHz 带宽限制,去掉探头的接地夹子改用接地弹簧
有文档具体介绍纹波的测量方法

网友:
调到5mv档时那条线都好粗,只能感觉有没有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示波器有通道2输出,可以两通道串联,这样可以看到微伏级的信号。
另外,使用开关电源的示波器,测量10 ...

受教了 我一般找最近的地

网友(2014-10-14):
跟每格的分辨率有关吧

网友(2014-11-18):
看什么品牌,几十个mv 吧

网友:
一般几千元的示波器,大概看10mV没问题,好的能到2-5mV

网友:
不同示波器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和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有关

网友F:
力科啥牌子,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力科啥牌子,怎么样啊

大牌子  很厉害

网友G:
用隔离变压器试试,我常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我测试过惠普的PC 电源的ripple测试,比较独特,他们要求的是用泰克示波器的50欧姆档位,通过一个治具连接到电源输出端,档位打到2mv左右,AC耦合,full带宽。它的要求是小于5mvpk-pk

网友H:
经常感觉示波器测的电压不准,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隔离变压器试试,我常用隔离变压器

是接在示波器的电源前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常感觉示波器测的电压不准,不知为何

数字示波器的ADC是八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在示波器的电源前面吗?

是的,你找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