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864画点

楼主(2014-09-04):
画一个点,它一出现,就是一行。怎麽解决?

楼主:
本人着急,求大神!

网友A:
用的是什么MCU?如果是51系列的话,很有可能是P0端口的上拉排阻的阻值问题,你用10K的试试

网友B:
注意如果没有memory buffer,那么写一个像素,需要读-修改-写 这几个操作才能完成。

网友:
4楼才是正解。

还有,你这个一行是什么?一整行?不是8个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MCU?如果是51系列的话,很有可能是P0端口的上拉排阻的阻值问题,你用10K的试试 ...

用的是STM32 我想点亮一个像素点 但是每次都是亮一行 大概十几个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如果没有memory buffer,那么写一个像素,需要读-修改-写 这几个操作才能完成。 ...

先读出来 处理后才写进去的 换了好多程序 可是无法显示单独的一个像素点 只能显示线(最短也有十几个像素点)

楼主:
这是我移植的画点程序  大家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void Set_12864_point(u8 x,u8 y)
{
        u8 x_byte,x_bit,y_byte,y_bit;
        u8 data1,data2;
        x&=0x7F;//ÏÞÖÆÔÚÒº¾§ÆÁÄ»µÄ·¶Î§ÄÚ
        y&=0x3F;

        x_byte=x/16;//Ëã³öÔÚÄǸö×Ö½Ú
        x_bit=x&0x0f;        //Ëã³öÊÇÄÄһλ

        y_byte=y/32;
        y_bit=y&0x3f;

        Write_12864_Com(extern_commod);
        Write_12864_Com(0x80+y_bit);
        Write_12864_Com(0x80+x_byte+8*y_byte);

        Read_12864_Data();//ÏÈ¿Õ¶ÁÒ»´Î£¿²»ÖªµÀΪʲô
        data1=Read_12864_Data();
        data2=Read_12864_Data();
//        data2=0;
//        data1=0;
        Write_12864_Com(extern_commod);
        Write_12864_Com(0x80+y_bit);
        Write_12864_Com(0x80+x_byte+8*y_byte);
        if(x_bit<8)
        {
                Write_12864_Data(data1|(0x01<<(7-x_bit)));
                Write_12864_Data(data2);
        }
        else
        {
                Write_12864_Data(data1);
                Write_12864_Data(data2|(0x01<<(15-x_bit)));
        }
        Write_12864_Com(draw_on);
        Write_12864_Com(basic_commod);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移植的画点程序  大家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void Set_12864_point(u8 x,u8 y)
{

        Write_12864_Com(extern_commod);
        Write_12864_Com(0x80+y_bit);
        Write_12864_Com(0x80+x_byte+8*y_byte);

        Read_12864_Data();//ÏÈ¿Õ¶ÁÒ»´Î£¿²»ÖªµÀΪʲô
        data1=Read_12864_Data();
        data2=Read_12864_Data();

这几行先注释掉。不读数据,直接给 data1 data2 赋值一个确定值。如data1 = 0x80 data2 = 0x00,如果写数据函数正常的话,应该只会显示一个像素点。
如果上面结果正确,那么检查你的Read_12864_Data 读函数,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读-修改-写,出问题主要在读部分。
读操作涉及到IO的读写切换,注意延时等等之类。

不过既然用STM32,建议你还是在RAM里面建一个buffer,所有操作都针对这个buffer,最后更新时候将buffer内容 copy到液晶的GDRAM里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rite_12864_Com(extern_commod);
        Write_12864_Com(0x80+y_bit);
        Write ...

大神,确实是读数据函数有问题,STM32主频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我的延时时间就短了,现在可以了,谢谢了!你说的建一个buffer ,可是最后该怎么更新buffer, 怎么整体拷贝到12864的GDRAM呢?难道是用写数据函数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到GDRAM么?那样子没有buffer中没有变的空间不是重复拷贝了?效率不低吗?

网友B:
记录每次改变的的区域。刷新时候,只把改变了的区域拷贝到GDRAM。
拷贝的时候,是字节写。有优化办法的。主要是利用地址自增功能,可以省掉一些设置地址的函数调用开销。
如果你不用buffer,基本上没法使用的。刷新内容多的时候闪烁的厉害,或者刷新速度很慢的。

网友:
底层的这些玩意要根据你的实际硬件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每次改变的的区域。刷新时候,只把改变了的区域拷贝到GDRAM。
拷贝的时候,是字节写。有优化办法的。主 ...

嗯,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带字库的12864不好操作~

网友:
楼主的12864是带字库的还是不带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