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单片机32位乘除偶尔会出错

楼主(2014-09-04):
如题,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CW5.1,有些32位乘除法比较频繁,还有几个位的减法,结果现在偶尔会出问题。初步怀疑是因为过于频繁的中断(将近100K每秒)破坏了乘除法用的堆栈,各位遇到过吗?

网友:
“过于频繁的中断(将近100K每秒)破坏了乘除法用的堆栈”,这个貌似没有道理。10us一次中断,单片机做不了其他事情了。

网友:
我也觉得没道理的,或许是临界代码的缘故,因为你这个中断太频繁了,程序几乎就是处理中断的事..............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代码编写的问题~~~

楼主:
实际上程序运行的没什么问题,这个没有DMA,两个AD中断共100K的中断,没办法,不过中断的时间都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代码编写的问题~~~

估计是代码水平的问题,可是我也找不到什么相关的资料,这个需要在写的时候注意什么呢,总不至于禁止中断吧。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公司秘密  可以传上来让大伙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公司秘密  可以传上来让大伙给看看

没问题,这个函数有时候明明SYSTICK减去timer的值小于dly_time但是还是会返回1
UINT8 STK_DLY(UINT32 timer, UINT32 dly_time)
{
    if((SYSTICK - timer) >= dly_time)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网友B:
这个不可能,C语言进中断会自动保护好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能,C语言进中断会自动保护好现场

32运算的时候确实被编译成了一段比较长的汇编,中间涉及到了很多操作,估计是极少数情况下中断会用到其中的寄存器导致返回值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公司秘密  可以传上来让大伙给看看

那就很无语了。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绝对不可能出错!要不然你将乘除法那一段发来看看。并且说说怎么个错误?

网友C:
一步一步来排查
1. 中断先更改100K每秒, 变慢点
2. 固定其他变量,避免错误不是一个地方的代码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这个函数有时候明明SYSTICK减去timer的值小于dly_time但是还是会返回1

数据类型改为INT32

网友:
估计是自己程序中断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步一步来排查
1. 中断先更改100K每秒, 变慢点
2. 固定其他变量,避免错误不是一个地方的代码引起的 ...

关键是好几天都不一定发生一次,这个这个想捉住他太困难啊,

楼主:
目前的办法就是吧参数全部改成16位的就再也没出过问题,so估计还是32位数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好几天都不一定发生一次,这个这个想捉住他太困难啊,

太悲催了
不过能发现也是够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