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can应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04):
因为项目中要用到,最近在调试i.MX6Q下的CAN BUS。
参考canutils-4.0.6源代码实现了一个应用程序,在测试中发现,i.MX6Q发送第一个数据包时,接收端会收到一个错误提示,虽然有提示,但是双方通信最后还是成功了。
我没有can分析仪,因此无法抓包分析。有谁对linux下canbus比较熟的?给点意见。
一个错误是:CAN_FLAG_EWG---Error Warning Flag
另一个是:CAN_FLAG_EPV---Error Passive Flag

STM32接收端调试信息:(STM32端的驱动在其他项目中已经验证过)

网友:
对CAN不熟悉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A:
这个其实和linux关系不大,可能和CAN驱动芯片及相关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和linux关系不大,可能和CAN驱动芯片及相关电路有关。

资料相当好,谢谢分享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CAN总线的资料,感觉这个东西很神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CAN总线的资料,感觉这个东西很神奇的样子!!

CAN我感觉还是很有前途的,比那些RS485之类的要先进。
资料我没有,上网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我感觉还是很有前途的,比那些RS485之类的要先进。
资料我没有,上网搜吧  ...

这个应该确实有前途,工业应用貌似还挺多的!!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使用了CAN总线最高通信速率1Mbit/s,线也不是屏蔽线,可能有干扰,导致通信出错。
换了根屏蔽线这个问题就没有了,这个我还在继续确认。
从测试来看,降低通信速度和使用更好的线对通信的正确性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了CAN总线最高通信速率1Mbit/s,线也不是屏蔽线,可能有干扰,导致通信出错。
换了根屏蔽线这个问 ...

那就好啊,CAN传数据速度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你最好调整到最佳状态。

网友D:
据我的了解,I.MX6板上的CAN,还是不用的好,建议外扩带CAN的处理器作为CAN通讯。其实CAN模块的问题并不大。大问题是,你在I.MX6上运行的OS真的是实时的吗?时间响应要求高的话,那就肯定不行了。某些情况下要求CAN是mS级的响应,这个让小MCU跑个实时系统响应快多了。比直接使用I.MX6的CAN要好。

网友:
楼主降低速率即可,是不是因为跑实时os,时间分配上没够啊

网友E:
更像是楼主的linux下的can驱动的问题,某些位置的延时时间处理不好。最开始握手通讯时,也许数据包交互的不完整,这个不是疲劳测试一段时间后出现的丢包问题,还是查查imx6q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的了解,I.MX6板上的CAN,还是不用的好,建议外扩带CAN的处理器作为CAN通讯。其实CAN模块的问题并不大 ...

有道理。linux的实时性还是有待提高的。
我实际应用对实时性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只要保证数据传输正确,不丢包,基本上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像是楼主的linux下的can驱动的问题,某些位置的延时时间处理不好。最开始握手通讯时,也许数据包交互的不 ...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can总线有几个值(sample point之类的参数),我使用的是默认值,是不是这个导致的?初始化时我只配置了通信速率,其他的都是默认。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can总线有几个值(sample point之类的参数),我使用的是默认值,是不是这个导致 ...

这有一定可能性,再就是你要进到驱动里面,打开调试信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一定可能性,再就是你要进到驱动里面,打开调试信息看看

恩,有时间作进一步测试。确认问题根源

网友:
确实,CAN属于实时高速外设了,最好不要带操作系统,直接一个MCU处理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