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安装向导。。。

楼主(2014-09-04):
和上位机连接的一个仪器第一次插在电脑上时弹出那个“欢迎找到新硬件向导“,要点击好几下才能完成安装,由于新的仪器比较多,我希望插上仪器后运行直接自动安装USB驱动,不需要人去点击,我用的上位机软件是用C#编写的,这个怎么解决呢?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标题不合格  当心封锁ID。

oo哦哦,以后会注意

网友B:
可以的,安装程序里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安装程序里做就行了。

?还请高人详细说说????

网友:
用 setupfactory做的,用他脚本,晚上回去发了。

网友B:
首先提取usb所有驱动程序, inf\sys文件等(可用驱动精灵等提取,并记录他们所在位置). 然后使用 DPInst64.exe或者DPInst32.exe程序 copy到备份驱动的文件夹内,他会自动查找inf文件并安装. 我做了个安装程序,在安装程序结束安装之前,copy必要文件到系统文件夹内,然后运行DPInst程序,下次用户插入usb设备时,就自动查找到驱动,没有认证的驱动在首次安装时会弹出警告对话框.
在使用setupfactory做好安装程序后, 在"screens"-after installing -.... 运行脚本如下:

x  = System.Is64BitOS();
if x==true then
        File.Copy(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64\\usbser.sys"), SessionVar.Expand("%SystemFolder%\\drivers"), true, true, false, true, nil);
        File.Copy(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64\\mdmcpq.inf"), SessionVar.Expand("%SystemFolder%"), true, true, false, true, nil);

        File.Copy(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64\\x64\\STTub30.sys"), SessionVar.Expand("%SystemFolder%\\drivers"), true, true, false, true, nil);
        result = Shell.Execute(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64\\DPInst64.exe"), "open", "/SW", "", SW_SHOWNORMAL, false);
else
        File.Copy(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32\\usbser.sys"), SessionVar.Expand("%SystemFolder%\\drivers"), true, true, false, true, nil);
        File.Copy(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32\\mdmcpq.inf"), SessionVar.Expand("%SystemFolder%"), true, true, false, true, nil);

        File.Copy(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64\\x86\\STTub30.sys"), SessionVar.Expand("%SystemFolder%\\drivers"), true, true, false, true, nil);
        result = Shell.Execute(SessionVar.Expand("%AppFolder%\\driver32\\DPInst32.exe"), "open", "/SW", "", SW_SHOWNORMAL, false);
end
-- These actions are performed before the screen is shown.

在setup factory 9.0版本测试成功.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个bat命令程序完成所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提取usb所有驱动程序, inf\sys文件等(可用驱动精灵等提取,并记录他们所在位置). 然后使用 DPInst64.exe ...

高手啊,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