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芯片esp8266的wifi的

楼主(2014-09-04):
价格很便宜,不知道有没有DX搞来做过测试。
我看到有一个淘宝的卖的上面写了这东西用lwip的,如果真是lwip那可能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是LWIP的,而且lwip都封住在里面了,没开放底层代码,只有接口

楼主:
是lwip那没意思了,tcp/ip上的重传的窗口功能估计是没有的。

网友:
一般都会优化的
我用过几款开放sdk的wifi模块 都是用的lwip+rtos

网友A:
支持 Smartconfig 吗? 没有这个功能,连路由器就麻烦些。

网友B:
已经买了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 Smartconfig 吗? 没有这个功能,连路由器就麻烦些。

厂家正在开发,现在支持STA+AP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几块了。

结果怎么样?
看温度到还行,一般工业用途或商用环境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连接质量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果怎么样?
看温度到还行,一般工业用途或商用环境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连接质量怎么样。 ...

厂家提供的固件一直在升级,我还没做更多测试,目前来看还不适合用在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提供的固件一直在升级,我还没做更多测试,目前来看还不适合用在产品上 ...

哦,那我还是继续去操我的rt53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还是继续去操我的rt5350吧。

应用领域不同,这个能做的事情比5350差远了

网友:
芯片挺便宜的  不知道esp8266的SDK开发环境是啥

网友:
貌似是一个软核

网友:
这个价格,你要求不要太高了
我估计现阶段只是适合做简单传输类的应用,比如传感器啊,智能开关啊
价格直接秒杀ZIGBEE

网友:
对我的项目应该正合适

网友C:
刚买了这个模块在测试,没有SDK,不知道怎么改SS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这个模块在测试,没有SDK,不知道怎么改SSID.

模块应该是AT指令,手册中有讲SSID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模块应该是AT指令,手册中有讲SSID设置

是啊,后面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几块了。

好用吗?速率、稳定性、范围如何?我也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后面找到了.

ESP8266和MT7681各弄了两个回来玩玩,主要是稳定性不知道如何,不要动不动重启、死机什么的就好了。
能稳定工作一天就满足了,呵呵

网友:
对zigbee赤裸裸的挑战啊。在家居方面,zigbee的地盘又小了。

网友E:
7681还不错,我们项目正在用。相比于esp8266串口AT,我更喜欢自己用sdk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7681还不错,我们项目正在用。相比于esp8266串口AT,我更喜欢自己用sdk写程序。 ...

mark!!!

网友:
价格是王道,只要能远程控制就行。

网友:
价格有绝对优势,而且固件也越来越好了

网友F:
刚买过一个做了一个温度计放办公室了,定时传温度到我的网站http://www.buxiaoyang.com/iothome/ 。貌似有时候没数据,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模块问题。等过段时间整理整理发到论坛来。

网友:
搜索 esp8266  找回到了阿莫论坛来了。。本来就是从这个论坛找出去的。。。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我能否不外接SPI FLASH ?能否不用他的LWIP?
我之前是用MR-09的,SPI连接过去,在我的MCU上跑uip,因为无法当AP才想找一片来换
,我能不能用他的协议直接把eth_rx eth_tx这里搬出来,我也不想外挂一个SFLASH,
可以做到吗?我在网上有看到资料说这款芯片可以不用他内部的MCU当主要应用处理
可以当作一个SPI WIFi模块来用的,也看到那家公司的模块有一款是没SFLASH的,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4-10-06):
ESP8266模块在某宝上才¥14.5?是在太经济了

网友:
这是上海哪家便宜的WIFI模块吧!看来最近很火啊

楼主:
这帖子竟然变成广告帖了。
有人把这个帖子给封了吧。

网友:
是LWIP的,而且lwip都封住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wip那没意思了,tcp/ip上的重传的窗口功能估计是没有的。

重传的窗口功能 ????是什么意思?
重传和滑动窗口倒是有的。

网友:
那么便宜?!能稳定工作才能用在产品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买过一个做了一个温度计放办公室了,定时传温度到我的网站http://www.buxiaoyang.com/iothome/ 。貌似有 ...

代码能否拿出来参考下     夜在玩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代码能否拿出来参考下     夜在玩这个

代码在github上。https://github.com/buxiaoyang/OCROBOT-WIFI  不过貌似很多种这种芯片的模块命令写法都不一样,功能是一样的。你看看对着你的手册改一下命令。

网友:
这几天刚好要用,亟需资料

网友:
应该是目前最便宜的wifi模块。

网友H(2014-11-15):
引用 网友B:
已经买了几块了。

双十一买了一个,价格降到12.8元了。

悲剧了,发送AT指令,没反应。

网友:
8266应该是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模块的,做嵌入式的,又不是路由器,以太网协议就不要求那么多啦,能够稳定通讯就行,又不是传输海量数据。

网友:
'暂时还不适用在产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双十一买了一个,价格降到12.8元了。

悲剧了,发送AT指令,没反应。

搞定了,原来是新版的问题,提供的资料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双十一买了一个,价格降到12.8元了。

悲剧了,发送AT指令,没反应。

新版115200波特率

网友:
正在使用迷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115200波特率

我买了一个9600的,这东西的文档好乱啊。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这东西的SDK竟然是个盗版的XP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9600的,这东西的文档好乱啊。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这东西的SDK竟然是个盗版的XP虚拟机。 ...

只能说开发环境是建立在盗版的XP上面的,SDK里面好多开源的东西

网友:
只要你有出货量,你要什么功能原厂就会给你添加什么功能,测到问题,原厂也会给你解决。
没量?那就玩一玩吧。哈哈,找个X科,X枫模块用吧,至少他们还能稍微照顾一下这种小客户。

网友:
在虚拟机下面搭了一个环境,编译不动。。。xtensa-lx106-elf-gcc: not found

楼主:
不行,也不一定是硬件不行,反正 那个转UART的固件是完全不行。

网友I:
价格不错,传输输率稳定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价格不错,传输输率稳定不?

测试了两周,发热严重,闲时掉线,大数据量掉线;当玩具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试了两周,发热严重,闲时掉线,大数据量掉线;当玩具玩玩可以。

用的是自己的固件还是那个AT的。
AT的我试了半天就确定是不行的。自己写固件还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自己的固件还是那个AT的。
AT的我试了半天就确定是不行的。自己写固件还没有试过。 ...

你加了电阻没有?新版本的IO全部引出的加上拉,如果用USB转串要注意电流。我用着很稳定,响应速度也行。我的用法和BLE差不多,没有大数据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自己的固件还是那个AT的。
AT的我试了半天就确定是不行的。自己写固件还没有试过。 ...

怎么个开发方式呀!可以直接当单片机使用么?我想用它的IO口控制其他的外围电路。能给个开发环境不呢?

网友(2015-01-30):
smartconfig功能好像换没有出来

网友(2015-05-17):
我感觉这个很好用

网友(2015-10-15):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2016-03-14):
物联网的好产品啊

网友:
确实现在在公司给客户做的一些物联网应用上大量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