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论坛第一私人TOWER的MQX工程HELLO WORLD图文过程!

楼主(2014-09-04):
晒完板子后,第一件事,先跑跑,看看如何!废话不说,开始了:

肯定是先连接电脑,哇塞,好COOL的,very 比尤特服噢!

看,在装驱动

我晕啊,工程呢?还没准备工程啊,下面开始吧,先打开对应(TWR-K60F120M)的MQX工程libs:

然后,然后。。。。。。。。。。。。。
Project菜单Batch Build...菜单项啦,哈哈,第一次编译,要全打勾哦

2010年的T410,i7的核,编了十四分钟,是文件大呀?还是文件大呀?还是文件大呀?

好啦,找个Hello工程试一下吧,呵呵,MQX里面有好多例程哦,亲!
..\Freescale\Freescale_MQX_4_1\mqx\examples

额滴神,出错了,说这个文件没有!

搜到了,是它,不过好像编译完了它没拷到lib文件夹下,先不管了,手动拷过去看看

咦,这个文件夹怎么是空的?

soga,PSP编译错误了!好吧,我承认前几天我错了,错的很离谱,不小心搞了一段天外来客!

单独编译PSP吧,还是Project菜单Batch Build...菜单项啦,只不过这回只选PSP就好了

这回快多了,一分钟左右就O了!

再来参观PSP的库文件夹,满了,哈哈,这就对了!

再回来编译我亲爱的Hello工程,编译通过,耶!

配置仿真器啦!

我得选K60FN1M0,啊啊,1M的Flash,1M啊!

额,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OSJTAG固件需要更新?好吧,我找,我找找是哪个jumper!

找到了,他说是J10,快速启动手册,我爱你!

板子断电,短接J10,再插到电脑上,又要装驱动,行,Bootloader Port!我认了!

现在该点OK了,围观升级!

速度好快啊,呵呵,反应过来已经升到A2了,真是高上大啊!不过我承认,校验好像有点慢!不过我已经原谅你了!

他说”拔掉J10,重新启动,我已经把脑子换到最新的了!“

还要装驱动呀?每三次了。不过好像不一样了,这回有个COM11,我的串口助手有用了

好吧,这个OK要现在来点才对!

下载啦,欧叶,阿门!

这个是什么?好像对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没少一个啦吧?)

OK!板子成功运行!

网友:
发来贺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一起学习!

水平不够,还有,TOWER离我太遥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不够,还有,TOWER离我太遥远。

呵呵,还有国产板哦!

网友:
动作真快,期待楼主陆续更新

网友:
真厉害。。恭喜啊 。

网友B:
看到楼主这个帖子,知道TOWER离我还很远。技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有国产板哦!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国产版,但是还是差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这个帖子,知道TOWER离我还很远。技术不行啊!!

是一个熟悉的过程,呵呵,都是熟练工种!

网友:
努力的挣一个来玩玩

网友:
好东西到了合适的人手上,就有价值了,顶起。

网友:
好COOL,very 比尤特服!

网友C:
这么快收到了啊

网友:
发来贺电 ,恭喜楼主如获至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国产版,但是还是差好多啊!!!!!!!

快,呵呵,只要你多泡泡,多发发帖,多认识几个人就很快上来了!

网友D:
有图有真相,还图文解说,楼主很用心啊

网友E:
这个系统一般用在哪儿呢

网友:
酷啊 这么点时间就能run了  水平高

网友:
平时不发帖的人只有眼馋的份。。。

网友F:
板子带了仿真器,还有插槽多余,可以扩展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呵呵,只要你多泡泡,多发发帖,多认识几个人就很快上来了!

哈哈,多认识几个人,我现在就只认识你。
还有,你介绍TOWER的图文,文字配的还是蛮幽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统一般用在哪儿呢

K系列芯片,还有ColdFire, 好像POWERPC也可以用!

网友G:
各种驱动。。。TOWER板的控制也是高大上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还图文解说,楼主很用心啊

那是必须的!呵呵!

网友:
楼主办事很有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多认识几个人,我现在就只认识你。
还有,你介绍TOWER的图文,文字配的还是蛮幽默的。 ...

呵呵,这么写别人才会注意到文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K系列芯片,还有ColdFire, 好像POWERPC也可以用!

可以说下有哪些实例呢 ?比如说火星探测器的VxWorks....

网友:
上手真快啊。

网友:
哈!强势帮顶,看得出来露珠英文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么写别人才会注意到文字!

文字不吸引人,不然都被TOWER吸引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种驱动。。。TOWER板的控制也是高大上啊,哈哈

嗯嗯,建议可以玩玩MQX!

网友:
没时间再去学这东西
就不和兄弟们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带了仿真器,还有插槽多余,可以扩展其他的。

是的,我拍过了,两个侧板外面都有2*80的1.27mm的扩展插座!

网友:
不错啊,楼主有心了,拿到我也hello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下有哪些实例呢 ?比如说火星探测器的VxWorks....

哦,这个我只知道有人用在工控上,有人用在LED控制器上,像我,用在我的TWR板上 ,开个玩笑啦,呵呵,这个系统以前是收费的,后来被Freescale收购了,专门为自己的芯片服务,可用在用Freescale芯片的各个领域,只要你觉得可行,就可以用!而且现在是免费开源的!

网友H:
恭喜楼主啊  高大上用上了  就是不一样

网友I:
那么快就上手了,这个帖估计又能申COO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收到了啊

基本上算是同城顺丰了都!呵呵,比较近!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么快就上手了,这个帖估计又能申COOL了

别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以前是飞思卡尔的DFAE,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楼主啊  高大上用上了  就是不一样

谢谢!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别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以前是飞思卡尔的DFAE,哈哈!

哦,久仰久仰,原来以前是是飞思卡尔的 二氟乙酸乙酯(DFAE)

网友E:
说个谢谢也能加飞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久仰久仰,原来以前是是飞思卡尔的 二氟乙酸乙酯(DFAE)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个谢谢也能加飞币。。。。

努力做个有礼貌的孩子!

网友:
杭州发来贺电

网友:
代表个人发来贺电。真好。。。用电脑一会好好看看过程。。

网友:
好的开始!

网友J:
!!!!太酷了,太漂亮了,hello world,一个字母都没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酷了,太漂亮了,hello world,一个字母都没少!!

我恨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恨你。。。。。。。。。。。。。。。。

呵呵,恭喜,期待你的进一步大作

网友J:
TOWER板摆在电脑旁边,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TOWER板摆在电脑旁边,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有木有

这个可以有!哈哈!

网友K:
真够快的,已经开始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够快的,已经开始调试了

也不能明珠暗投啊!

网友L:
发来贺电,期待楼主后续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发来贺电,期待楼主后续大作

刚跑了几个例程都没有问题,呵呵,回头看看总结一下!

网友:
羡慕啊,里哈

楼主:
你兑什么了?分这么少?

网友M:
厉害,这么快就跑起来了。

网友N:
好久不用MDK了,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J:
TOWER板摆在电脑旁边,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有木有

必须的,连逼格都大幅度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厉害,这么快就跑起来了。

还行吧,呵呵,MQX比较熟悉,所以跑起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久不用MDK了,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哇。

即然还能叫MDK,应该都差不多啊,可能我这是WIN7系统,显示有点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呵呵,MQX比较熟悉,所以跑起来不难!

原来楼主有基础,那就期待大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以前是飞思卡尔的DFAE,哈哈!

楼主原来还有这个经历,怪不得那么熟悉飞思卡尔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来还有这个经历,怪不得那么熟悉飞思卡尔的东东

是的,真心觉得飞思卡尔的芯片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真心觉得飞思卡尔的芯片不错!

以前没有接触过飞思卡尔的东西,现在趁这个机会学一下

网友(2014-12-18):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有国产板哦!

国产板子更悲剧,不说了,哭会儿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以前是飞思卡尔的DFAE,哈哈!

DFAE是做什么的?D是什么意思?开发么?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贴居然,够cool,期待楼主的进一步分享!

网友:
楼主用得keil是哪个版本的?我的设备中怎么没有楼主的器件设备?

网友:
这个TOWER威武

网友:
连板子升级都讲了,lz这个入门真是贴心啊

网友:
很好的学习记录

网友:
我的塔 啊

网友:
还没玩过这东西

网友:
让人羡慕的TO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国产版,但是还是差好多啊!!!!!!!

看你现在396飞币,你的国产板子肯定到手了!恭喜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我只知道有人用在工控上,有人用在LED控制器上,像我,用在我的TWR板上 ,开个玩笑啦 ...

军,工产品清一色的vxworks

网友:
楼主都上MQX了啊,快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一起学习!

请问下楼主,i.mxq6可否用keil(Keil几?)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下楼主,i.mxq6可否用keil(Keil几?)编写。

不可以吧?没看到KEIL支持ARM11以上的芯片

网友:
强人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