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气压传感器测流量

楼主(2014-09-04):
之前用飞思卡尔气压传感器MPX系列差压传感器测气体流量,不是很精确,可以说效果不理想,谁有好的思路或者方法没,

网友A:
差压方式做流量传感器零点容易不稳;因为流量增加一倍压力增加3倍,量程比做不大。
直接用流量传感器,还不用自己校准,你用多大量程、精度、工作压力啥要求?

网友B:
感觉气压传感器测流量不是很给力吧!!

网友:
楼上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呢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最近都是各种传感器啊,点赛又是压力传感器,还丫的有肺活量传感器,不知道要干嘛

网友C:
果断抛弃了肺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压方式做流量传感器零点容易不稳;因为流量增加一倍压力增加3倍,量程比做不大。
直接用流量传感 ...

压力为5-30mmHg,流量10--30L/MIN,精度希望越高越好,目前也就3L/MIN,详细的精度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气压传感器测流量不是很给力吧!!

有一点,你有啥好的方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抛弃了肺活量。。。

肺活量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你有啥好的方案没

额,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力为5-30mmHg,流量10--30L/MIN,精度希望越高越好,目前也就3L/MIN,详细的精度忘了 ...

流量30L精度3L,有点太低了吧 ,我们流量传感器35L量程的精度是0.875L, 分辨率是0.07L。
楼主如果是自用我可以送你一只,告诉我具体要求就可以了。

做流量传感器或使用流量传感器有啥问题可以留言,我尽量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30L精度3L,有点太低了吧 ,我们流量传感器35L量程的精度是0.875L, 分辨率是0.07L。
楼主 ...

太谢谢了

网友: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主意都亮亮啊.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流量30L精度3L,有点太低了吧 ,我们流量传感器35L量程的精度是0.875L, 分辨率是0.07L。
楼主 ...

你还在做气体流量传感器吗?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