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SL的专员提个建议,搞个FSL芯片的入门贴。

楼主(2014-09-04):
纯个人想法。

照顾一下初学单片的准电工, 考虑到他们是拿FSL来作为自己的第一款单片机, 入门资料很是必须。
就像当初AVR, 阿莫搞的非常细致,可以参考其中的入门资料。
当初的AVR资料有:
1. AVR基本硬件线路设计与分析
2. AVR开发软件介绍
3. AVR开发软件的选择与安装
4. 下载烧录快速入门

网友:
freescale英文资料比较多

网友:
我这边其实很多针对入门初学者的资料,你可以看到很多没学51的都直接来搞k60.

你可以百度搜索:三天入门K60 或者 一天攻破K60

网友:
比较好的建议。

网友:
有这种帖子啊,楼主找找!!

网友:
这种资料其实很多,野火的就不错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基础先学好,再学这些东西都比较简单............

网友A:
关键是入门的廉价板子和配套的傻瓜教程,顶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入门的廉价板子和配套的傻瓜教程,顶LZ

FRDM的板子就已经很廉价了!

网友:
这种资料,直接在置顶帖里找。

网友B:
单片机就是个工具而已。。。我现在是这么觉得的。。当年学51时确实花了一点时间,但是后面上了数模电、微机原理、计算机控制技术等课程后,单片机真的不难了。。。无非配置寄存器而已。。。怎么根据具体应用做配置,这才是需要经验的。

网友:
给翻译人员给予更大的奖励
会热闹很多,肯定比现在签到这种方式有效

网友:
入门的资料已经挺多了吧,还是楼主另有所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就是个工具而已。。。我现在是这么觉得的。。当年学51时确实花了一点时间,但是后面上了数模电、微机 ...

很有体会,应用靠一些思维,也是来源多看代码,多做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有体会,应用靠一些思维,也是来源多看代码,多做项目。。。

现在拿个单片机,几天就能上手了。。。。只是,必须得有个应用。。。。不然光学个单片机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拿个单片机,几天就能上手了。。。。只是,必须得有个应用。。。。不然光学个单片机没啥用。 ...

是呀。。。刚才是一个单片机学的好好的,其他有项目就能上手。。

网友:
飞思卡尔资料英文居多,楼主可以去看置顶贴非常全从入门到高级都有。

网友:
现在坛子很火,多的是入门的资料啊!

网友:
划分一个入门资料专贴,或者是专区

网友D:
撸主这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入门贴,其实已经有人整理发过了

网友:
最近多了很多这样的基础帖子。

网友:
入门贴   在论坛好像见过不少

网友:
嗯,相信版主们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为了FSL的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这是来灌水的吧

所有的回复中, 您是最灌水的。
不妨, 您仔细回看。 呵呵

网友:
FSL的专员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东西网上挺多的

网友:
现在感觉 FSL的外设布局资料都是文字  懒得看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坛子里属于入门的资料来个汇总, 说不定莫大也可以给条裤子穿.

网友(2014-10-11):
这篇应该很不错吧:【官方资料分享】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网友E:
对啊, 之前没接触过FSL 现在看下来一头雾水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啊, 之前没接触过FSL 现在看下来一头雾水呀

没有入门帖自己琢磨的确很费时间,请看:【官方资料分享】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2014.10.14更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入门帖自己琢磨的确很费时间,请看:【官方资料分享】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2014.10.14更新 ...

我只关心零售,和价格; 神马入门都不是个事;
零售和价格不能解决,无法入手啊;
因为我后面是上量的,至少是小批量啊,一年连10K的量也没有,甚至K的量也没有的,无法寻找合适的采购渠道啊;

网友:
野火的三天学会K60  挥着LPLD(拉普兰德)提供的一些资料 直接去LPLD官网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关心零售,和价格; 神马入门都不是个事;
零售和价格不能解决,无法入手啊;
因为我后面是上量的,至少是 ...

小批量芯片购买建议从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点击样片与购买选择从分销商处购买
找到你所在城市的分销商即可知道供货情况与价格了。

网友:
这个提议比较好,我支持这个提议。我的KE02Z还没上手呢,关键没有CAN。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