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sp430官方电容触摸按键库不稳定的么,只能当做demo适用

楼主(2014-09-04):
int check_keys(void)
{
int key=0;
if(TI_CAPT_Button(&TEMP_DOWN))
{
//return '1';
//return 1;
if(key==0)
{
key=1;
}
}
if(TI_CAPT_Button(&TEMP_UP))
{
//return '2';
//return 2;
if(key==0)
{
key=2;
}
}
使用这部分代码,调用ti的官方电容触摸按键库函数TI_CAPT_Button(&TEMP_UP),但是显示某个按键一直被按下,有时多个按键按下都没反应,是不是ti的电容触摸库函数不稳定还是?
我需要怎么样才可以写一个可以实际使用的软件去检查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A:
msp430launchpad g2+touchpad,ti有demo软件,测试稳定性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launchpad g2+touchpad,ti有demo软件,测试稳定性还行

现在就是在用这个,发现某个按键值一直显示被按下去的

网友B:
我用的官方例程,已经用了1年多控制大门隔着玻璃输入密码,稳定好用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官方例程,已经用了1年多控制大门隔着玻璃输入密码,稳定好用1 ...

你的硬件有做了什么抗干扰处理么?我这边硬件说是我软件的问题晕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硬件有做了什么抗干扰处理么?我这边硬件说是我软件的问题晕死了

我用的就是官方出的DEMO板,并没有做什么特殊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launchpad g2+touchpad,ti有demo软件,测试稳定性还行

硬件工程师他居然用排线连管脚的,干扰很大

网友:
感觉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再好好研究一下手册说明,我之前测试过,直接用杜邦线+排针测试的都很好的,可以通过软件调的。我用的是fRO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