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三) PIT

楼主(2014-09-04):
刚报名参加了第五届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的时候,知道要用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当时也没在意,就随便买了本这方面的书,记得书名是:《基于HCS12的嵌入式系统设计》,我是因为这本书各模块后面的例子都是以智能车为主,我才买的,本以为买对书了,还洋洋得意,可惜啊,可惜……

      悲剧发生在拿到真正拿到芯片的时候,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把以前写的程序烧进去实验,一开始都还好,到了ECT定时模块就发生悲剧了,一大串的错误,然后仔细研究才发现书上讲的是DG128,而我拿到的芯片是XS128,怎么能不错呢?

      后面仔细搜索,DG128和XS128区别还真的蛮大的,相对于平时使用来说,主要在ECT和AD这两块地方,像定时器模块这部分,查了很多资料,最后发现XS128没有DG128所具有的MDC模数递减计数器模块,相对应的是PIT定时模块,还有比如没有了模糊指令的硬件支持,没有了i2c模块等等。

      言归正传,开始讲PIT,讲PIT,我准备先简单讲讲寄存器,之前不讲主要是基本上买的到的书都是DG128的,里面关于IO口的寄存器和PWM的寄存器都是完全可以照搬的,而这一章的东西照搬是要出问题的。

核心内容就在这张图上:

  相信大家都明白总线的概念,在图中可以看到6个定时器模块,Micro Timer 0、Micro Timer 1、Timer 0、Timer 1、Timer 2、Timer 3,其中前两个是8位的,后四个是16位的。从图中可以看出PIT模块是以总线时钟(Bus Clock)为基准时钟的,总线时钟通过8位Micro Timer 0和Micro Timer 1倍频形成两个基时钟,即Micro Timer Base 0和Micro Timer Base 1,这两个基时钟通过16位Timer给PIT提供时钟(通过寄存器PITMUX设置)。

  原理讲完了,其实相对于PIT模块是一个24位的定时器(51单片机最多也就16位),这个计数范围还是蛮大的。

     下面是一些寄存器的解释,解释完还是看代码吧。

  S12PIT24B4CV1是一个模数递减计数器。首先给计数寄存器设定一个初值,每经过一个总线周期,计数器进行一次减一操作,当计数器自减溢出时,触发中断。因为总线周期是已知的,即可以通过计数器自减实现定时。

    在XS128PIT模块中,需要用到得是如下几个寄存器。

1)、PIT Contorl and force Lad Micro Timer Register(PITCFLMT)
    该寄存器用于PIT模块的使能设置和工作方式设置。通常设置该寄存器中的PITE为即可,即PITCFLMT_PITE=1,使PIT使能。

2)、PIT Channel Enable Register(PITCE)
    该寄存器用于对PIT模块中的4个通道使能进行设置。如果使用某个通道时,对对应位进行置一即可,即PITCE_PCEx=1,其中x代表通道序号,为0~3。

3)、PIT Micro Timer Load Register 0 to 1 (PITMTLD0-1)
    该寄存器用于设置PIT模块中的8位计数器初值,以实现24位的计数。设定值为0到255范围。

4)、PIT Load Register 0 to 3(PITLD0-3)
    该寄存器用于设置PIT模块中的16位计数器初值,和8位计数器配合而成24位计数器。设定值范围0-65535。

5)、PIT Multiplex Register(PITMUX)
    该寄存器对定时器通道的8位时基进行选择。因为8位计数器只有两个,所以在将8位计数器和16位计数器连接时,可以选择不同的8位时基。
    当设置为0时,对应通道选择时基0;置一时,对应通道选择时基1。
    如PITMUX_PMUX0=1为通道0选择时基1。

6)、PIT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PITINTE)
    该寄存器为中断使能寄存器,为不同的PIT通道中断使能。设定为0时,相应通道中断禁止。置一时,相应通道使能。
    如PITINTE_PINTE0=1时,PIT通道0定时中断使能,当计数器递减溢出时,申请中断。

7)、PIT Time-Out Flag Register(PITTF)
    该寄存器为溢出标志位,当某一通道的8位计数器和16位计数器递减到0时,该位置一。给改位写1则清除该标志位。
    可以通过查询该位来判断定时是否完成。

    /****************************************************************
    Code Warrior 5.0
    Target : MC9S12XS128
    Crystal: 16.000Mhz
    by:庞辉
    芜湖联大飞思卡尔项目组  ******************************************************************/

    void PIT_Init(void)
    {
          PITCFLMT_PITE=0; //关闭PIT

          //微定时器的装载寄存器
          PITMTLD0= 80-1;//8位定时器初值设定。80分频,在80MHzBusClock下,为1MHz,即1us
         //PITMTLD1= 160-1;//8位定时器初值设定,160分频

          //定时器的装载寄存器
          PITLD0  = 100 - 1 ;//16位定时器初值设定 0.1ms
          PITLD1  = 20000 - 1 ;//定时50000*0.001ms = 20ms

          PITCE_PCE0=1;//使能通道0
          PITCE_PCE1=1;//使能通道1

          PITMUX_PMUX0=0;//0:相应16位定时器与微时基0连接
          //PITMUX_PMUX1=1;//1:相应16位定时器与微时基1连接

          PITINTE_PINTE0=1;//开通PIT0定时器的溢出中断
          PITINTE_PINTE1=1;//开通PIT1定时器的溢出中断

          PITCFLMT_PITE=1; //使能PIT
    }

     以上代码一次开通了2路PIT,即PIT0和PIT1,初始化之后主要写上相对应的中断代码就可以了。

如:

    /****************************************************************
    Code Warrior 5.0
    Target : MC9S12XS128
    Crystal: 16.000Mhz
    by:庞辉
    芜湖联大飞思卡尔项目组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指示该程序在不分页区

    void interrupt 66 PIT0(void)
    {
       //相应代码
       PITTF=0x01;//清中断标志位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指示该程序在不分页区
    void interrupt 67 PIT1(void)
    {
       //相应代码
       PITTF=0x02;//清中断标志位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这里要注意两个地方:

1.首先两路PIT同时使用时,在中断函数里清中断标志位一定要使用如上方面还不是像这样PITTF_PTF0 = 1; 不然两路PIT其实只有1路在工作。

2.一旦PIT中断初始化使能,那么代码里一定要有中断函数,如果没有,编译不会报错,但是可怕的是一定运行会出现不可预估的后果。

以上两点都曾经使我郁闷了N久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般的书上都不会提,像我买的那本书,其实要我现在说,就是某某人把官方的Datesheet给翻译了一下而已,实属害人不浅。

楼主:
希望加酷。。

网友A:
做过第八届,向前辈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第八届,向前辈致敬!!

人工置顶。

网友:
没参加过,学技术了。

楼主:
这也不懂我就没办法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过第八届,向前辈致敬!!

那你还是在校生吗?我大一的时候也参加了第八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在校生吗?我大一的时候也参加了第八届

我现在刚毕业!!

网友:
谢谢LZ分享
但是我没看到图 ?

网友:
申请裤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比我大三级,我现在刚毕业!!

我应该比你小两届,,我开学了才大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应该比你小两届,,我开学了才大三

额,算错了!!

网友:
好像没看到图

网友B:
没事,我们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们低调。。。

额(⊙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