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选型

楼主(2014-09-04):
公司需要开发一款工业通讯采集器,单网口,单485口,成本控制在150块,需要跑操作系统。
请问处理器选cortex M系列的还是ARM9呀,各路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STM32F107+uCOS不错

楼主:
有没有带MMU的低端处理器呀!

网友A:
rt5350,ar9331 看看合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5350,ar9331 看看合合你要求

这是2个无线模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2个无线模块呀。。。。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rt53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带MMU的低端处理器呀!

问下st的工程师看下。

网友B:
建议使用 ASM9260T,这颗内置sdram,LQFP176, arm9,支持mmu

ESD可以过+-12kV(接触式耦合放电模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541-1-1.html

有意愿可以联系我。

网友C:
最好的当然是TM4C1294啊,自带全网卡。其他自带MAC的还得加PHY,增加板子面积和复杂度
150的成本够用个好一点的芯片了

网友C:
485就用磁隔离的ADM2483吧,省事,可靠。
再加个金升阳的B0505隔离电源,就齐了
板子用4层的。
工业品嘛,就得有个工业品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就用磁隔离的ADM2483吧,省事,可靠。
再加个金升阳的B0505隔离电源,就齐了
板子用4层的。

ADM2483好用吗,价格如何,我一直用的ADM2587全隔离的,不知道两者有啥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 ASM9260T,这颗内置sdram,LQFP176, arm9,支持mmu

ESD可以过+-12kV(接触式耦合放电模式)

这个芯片是工业级的吗,温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是工业级的吗,温度是多少?

您好,这个是工业级的,
-45~+85, 每个开发板都可以验证的。

低温下,把板子冷透6个小时,再上电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为什么需要跑系统???不明白的很。炫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M2483好用吗,价格如何,我一直用的ADM2587全隔离的,不知道两者有啥区别! ...

2483不带隔离电源,7块左右一个
隔离电源8块钱
TI的tm4c1294报价8个美金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带MMU的低端处理器呀!

cortex m系列不带mmu,你特别需要mmu?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83不带隔离电源,7块左右一个
隔离电源8块钱
TI的tm4c1294报价8个美金左右 ...

我们买的AD2587将近50块一个。。。
你说的待隔离电源的8块一个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当然是TM4C1294啊,自带全网卡。其他自带MAC的还得加PHY,增加板子面积和复杂度
150的成本够用个好一 ...

这片子好是好,就是TI不怎么推。另外好像AM3352也不是很贵,算是不错的处理器选择。

网友:
相比来说 RT5350 都白菜了, 10块多一点rmb.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片子好是好,就是TI不怎么推。另外好像AM3352也不是很贵,算是不错的处理器选择。 ...

才量产没多久啊!不是不推。
这里唯一的带全网卡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买的AD2587将近50块一个。。。
你说的待隔离电源的8块一个的是什么型号 ...

广州金升阳
b0505ls-1w
杂牌还可以便宜,但还是用有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买的AD2587将近50块一个。。。
你说的待隔离电源的8块一个的是什么型号 ...

淘宝上的adm2587才20块钱。下次如果遇到只要一个隔离485的时候,我都想用了。才贵几块钱而已,电路少多了。
我现在一个板子要两个隔离485,所以明显用外部的隔离电源便宜的多

网友:
原先我会推荐cortex-Mx,现在如果应用环境要求不严格的话,考虑到后期功能要求,上linux吧(arm9之类的)

网友:
建议使用 ASM9260T

网友:
ST的目前没有低端的MCU带MMU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 ASM9260T,这颗内置sdram,LQFP176, arm9,支持mmu

ESD可以过+-12kV(接触式耦合放电模式)

问一下 ASM9260T的开发环境?支持MD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 ASM9260T的开发环境?支持MDK吗?

ASM9260T 裸机环境下,是用 ADS V1.2调试的。

有第三方已经做好了keil的 范例工程。
也有第三方做好了 IAR的范例工程,
对于需要的客户,我们会把keil及 IAR的范例工程发给他们。

网友:
嘿嘿, 顶一下顶一下,顶出人气来

网友(2014-10-10):
来看讨论

楼主(2014-11-20):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 ASM9260T,这颗内置sdram,LQFP176, arm9,支持mmu

ESD可以过+-12kV(接触式耦合放电模式)

原来之前您就给我推荐过,当时不了解你们的芯片。这两天发现你置顶的广告贴才认真看的,感觉还不错就拿到公司评估会上讨论了下,软硬件方面的工程师都表示可行,剩下的就是开发板软件测试和样品试制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