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 FPGA DDR3 核心板设计 需求如下

楼主(2014-09-04):
FPGA核心板设计需求
一. 核心功能:
        设计一块FPGA核心板主要是DDR2数据缓存和LVDS接口与其他电路通信。
二.设计要求:

        1.  设计原理图和PCB板。
        2.DDR2 1G内存颗粒两片完全独立,每片16bit带宽,工作时钟频率400Mhz。
        3.4部分接口 共45组LVDS接口 30个IO
        4.除配置芯片外额外加一个串行FLASH 64Mbit
        5.电路板大小9cm*5.5cm 如果如果板子大小不好设计,电源可以单独画个板子。
        电源外部输入 12V/2A电源,电源接口做一定的防反接和浪涌保护。
        6.提供PCB,原理图,样板和测试程序。
三.说明:

1.板子器件成本价预计1000元以内。 (只是器件成本,开发费用在协商)
2.缓存用DDR2,DDR3均可,能到这个速度就可以。
3.FPGA型号Altera或Xilinx根据你的熟悉情况和易购买的片子,逻辑资源100k左右。
4.有时间和完全胜任的和我联系  邮箱:hry_wjl@163.com

网友A:
工作时钟频率400Mhz?DDR2的时钟是200Mhz,然后上下降沿采样吧?

网友B:
为什么要12v,5v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12v,5v不行吗?

我们 外面供12V 比较 方便, 其实 这个问题 不大 如果 完成其他设计完全 没问题,这个转换到时在想办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钟频率400Mhz?DDR2的时钟是200Mhz,然后上下降沿采样吧?

不是  ,,,时钟频率是 400M ,速率要求800M。    如果满足 时钟200M的 也可以, 算是做个测试版本,但是那个价钱我也没办法和领导申请多少了。

网友C:
顶一个,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我用的是xilinx Spartan-6接DDR3,板子已经做出来并且焊好了,在调代码。不知道你这需要的LVDS是不是需要额外接芯片?

网友:
层数限制?

网友D:
楼主最好给个开发费用价格区间,各个子项详细点。
如,sch多少钱
      pcb layout 多少钱
      pcba 样板多少钱
      功能代码多少钱
      技术支持一次多少钱
不然没看见“胡萝卜”,“大兔子”“小兔子”们都玩别的去了

网友E:
楼主给个开发周期和大概的报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板子,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我用的是xilinx Spartan-6接DDR3,板子已经做出来并 ...

FPGA  自带LVDS  就没必要外扩 芯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个开发周期和大概的报价嘛

周期最多2个月。   价钱现在看其他人给我的报价, 应该在1W+ 。  具体价钱 和 合作方式 需要和采购详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给个开发费用价格区间,各个子项详细点。
如,sch多少钱
      pcb layout 多少钱

  既然这些都需要找人做就没必要 每一项都详谈了吧。
花费时间去探讨每一项多少钱,还不如一次估算个价钱 所有都OK了!

网友F:
这个淘宝应该有现成的吧

网友:
想做 但是经验不足 帮顶

网友:
不怎么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淘宝应该有现成的吧

没看到过合适的啊。。  方便的话 帮推荐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看到过合适的啊。。  方便的话 帮推荐一个!

找黑金官方淘宝店,估计他们的核心板符合你的要求,实在不行让他们开发也专业点

网友:
买个开发板  在供电那边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H:
LZ就是想等人卖现成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黑金官方淘宝店,估计他们的核心板符合你的要求,实在不行让他们开发也专业点 ...

        我这有他们的板子,没办法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就是想等人卖现成的方案了

        这面想找个公司做 或者 在成都的个人也可以   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   不是价钱问题就是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他们的板子,没办法直接用。

直接联系黑金 店家嘛,让他们给你设计一个,估计问题不大,对他们来说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而已,剩下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
关注下,我们也在搞这块,不过是自己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给个开发费用价格区间,各个子项详细点。
如,sch多少钱
      pcb layout 多少钱

我邮件问了一下,全部的全部,所有的所有,包括样板的投入什么的,不打算超过2万。

网友:
我可以承接PCB工作,赛灵思V5  V6 V7都有做过   高速通信协议走线都有处理过,近期PCB大图已上传网站,价格优惠联系方式QQ1016686049

楼主(2014-10-07):
恩 是的,,。现在根据别人的报价 应该不超过2W。。  现在基本也确定了 只是十一假期合同没签。。

网友:
恩 恭喜  真不错

网友:
二万也算比较合理
有叫三万的,六万的
挤挤水分差不多

网友(2016-02-08):
FPGA型号Altera或Xilinx根据你的熟悉情况和易购买的片子,逻辑资源100k左右

网友:
PCB打样费用是个大头~~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EP4CE30F23C8的时钟专用引脚clk1-clk15,我只用了两个,其他的在PCB设计时悬空可以么?

网友I:
请问各位大神,我最近用的Altera的EP4CE30F23C8的时钟专用引脚clk1-clk15,我只用了两个,其他的在PCB设计时悬空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各位大神,我最近用的Altera的EP4CE30F23C8的时钟专用引脚clk1-clk15,我只用了两个,其他的在PCB设计时 ...

能接地最好接地了,反正你也不用,保险点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楼主(2016-04-26):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板子包出去了吗?不知cyclone V是否满足楼主需求? 或者cycloneiv,如果没包出去我接了。 ...

外包很久了。
iv满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