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MX6Q linux can总线编程

楼主(2014-09-04):
Socket CAN是在Linux下CAN协议实现的一种实现方法。Linux下最早使用CAN的方法是基于字符设备来实现的,与之不同的是Socket CAN使用伯克利的Socket接口和Linux网络协议栈,这种方法使得CAN设备驱动可以通过网络接口来调用。Socket CAN的接口被设计的尽量接近TCP/IP的协议,让那些熟悉网络编程的程序员能够比较容易的学习和使用。

经过这样的抽象我们应用层的代码编写变得简单了。
下面把我整理的代码贴出来,大家看看,如果有问题,欢迎跟帖讨论。
我的代码参考了canutils源码实现。
头文件

C实现代码

测试代码

源代码打包,注意,编译时需要自己指定相应的库。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不知道这个工程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太高级了,,,目前没有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不知道这个工程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需要在linux下使用can总线的地方啊,有了这个,能走不少弯路哦。
这里的代码收发都测试过,大问题没有。
还有细节问题没搞,比如can总线的详细设置没弄(位时序)。有需要再搞吧,现在没动力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B:
虽然不会玩I.max,但友情帮顶!

网友:
can总线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会玩I.max,但友情帮顶!

呵呵,i.M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很赞~~

哈哈,老大也来了,谢谢支持!

网友D:
学习下linux can总线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linux can总线编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老大也来了,谢谢支持!

必须的

网友(2014-12-08):
这个得收藏啊,

网友:
这么复杂,

网友E:
Socket CAN通信协议貌似很强大 , 这个最多能支持多少个节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cket CAN通信协议貌似很强大 , 这个最多能支持多少个节点 ?

这个和CAN协议有关,标准CAN id,11bit,扩展CAN id,29bit

网友:
还没用过CAN,不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cket CAN通信协议貌似很强大 , 这个最多能支持多少个节点 ?

一个由CAN 总线构成的单一网络中,理论上可以挂接无数个节点。实际应用中,节点数目受网络硬件的电气特性所限制。一般100多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CAN协议有关,标准CAN id,11bit,扩展CAN id,29bit

单从id上看,直接的节点数近乎无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CAN协议有关,标准CAN id,11bit,扩展CAN id,29bit

我说的是节点个数 。能连接的设备个数

网友:
刚买的板子,过几天搞一下

网友:
收藏下 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