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注,测试出来的天线发射功率会变化,为什么

楼主(2014-09-04):
同型号的板子,同样的测试工具和流程。
发现测试出来的功率变差比较大。

下午测试的时候,发现即便是同一块板子,和上午测试的数据也不同了。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是天线模块的驱动有问题?还是说环境要求一致性太高?

求关注

楼主:
我之前没有测试过天线发射功率,不晓得是不是自己测试的方法有问题,发现测试出来的功率会发生变化。
早上是一套数据,下去测试的时候又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天线?测试环境?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天线?测试环境?测试方法?

板子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板子,使用的无线模块也是自己开发的。基本原理和ziggbe是一致的。
天线就是常规的2.4G天线2db。
测试环境,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测试的,所以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测试方法,使用的白鹭公司的SA2030系列频谱分析仪。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频谱仪输命令,然后使用频谱仪的“自动”功能,幅值中的“参考电平”设为20dbm,然后测试功率。

楼主:
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B:
你是测天线还是测板子rf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测天线还是测板子rf部分

测试天线的输出功率

网友C:
拿到电波暗室测

网友D:
开环?应该是哑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到电波暗室测

电波暗室?不明觉厉。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自己测试过,新买的二手频谱仪,所以不知道电波暗室对测试数据有多大的影响??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环?应该是哑负载吧?

怎么才能避免?

网友:
使用哑负载(分析仪应该带有啊),按频谱分析仪要求接入。
当然可以自己焊接一个射频的探棒,引进信号后测整流后电压。。。

网友:
直接同轴输入频谱里边!你测试载波模式吗?你可以动动你的各个接口是否改变!

网友:
你测的是天线发射功率,还是板子上天线输出口的功率?如果是天线的发射功率,你怎么测的?是在频谱仪上也接一个小天线吗?这样测是不准的,受周围环境和你两个天线放置的距离和方向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波暗室?不明觉厉。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自己测试过,新买的二手频谱仪,所以不知道电波暗室对测试数据有 ...

有个课本是天线原理,里面有测试天线的描述,测试电波的辐射需要排除周围物体的反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