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和wifi的天线通用吗?

楼主(2014-09-04):
rt,频段上都是2.4G的,现在需要测试增益稍高一些的天线对于信号穿墙受否有有改善。但是zigbee的天线都是3db增益的,不知道能不能用wifi的天线?

网友A:
谐振点在带宽内就能互用。

网友:
通用通用

网友:
一般都能通过,效果得看看看看中心频率的驻波怎么样

网友(2014-10-11):
能通用额的,我现在2个平台都有

网友:
我也想问一句:陶瓷天线和PCB天线有区别么?匹配电路是一样的么?

网友:
一般是通用,频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振点在带宽内就能互用。

你的头像出处是………………

网友:
都2.4G的 应该通用的吧  至少用了天线会有效果

网友:
也能凑合这用,最好使用对应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