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30光模块(BH1750)有没用挂了的?哪位知道其电平怎么转换的?

楼主(2014-09-04):
这几天用这个GY-30模块做实验,程序都做完了,放在那一直测试运行,刚才突然挂了,测试数据为0,

当时买时买了2块,换上另一块,就对了,我的系统供电5V,单片机这边也是5V,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看GY-30的说明书,可以在3-5V条件下工作,哪位知道模块里边的电平转换电路吗,好像BH1750也必须在3V条件下工作的。

网友A:
电路应该设这个样子

使用的就是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明天在查查线路,是不是有器件损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应该设这个样子

谢谢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应该设这个样子

刚才专门测试了一下,发现除BH1750以外的器件均是好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估计是BH1750挂了,这么容易坏,这个模块设计应该还有欠缺之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专门测试了一下,发现除BH1750以外的器件均是好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估计是BH1750挂了,这么 ...

我也只是买了这个模块做了个测试 把原理图 画了一下

实际应用没有按着这个来(运行系统3V3)

你要想5V 应用的话 参考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进行设计,不差钱可以采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只是买了这个模块做了个测试 把原理图 画了一下

实际应用没有按着这个来(运行系统3V3)

嗯,就是,我也得处理下,我一直用下面的图作为3V和5V的电平转换,从没发生过啥问题:

但上面的图用在这里应该不合适,因为SDA可能是从单片机发出的,也可能是从模块发出的

网友B(2016-04-22):
楼主.你这个读出来.值的跳动大不大? 我怎么好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读出来.值的跳动大不大? 我怎么好大的样子

楼上,记得原来还可以。后来没搞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