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软件使用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09-04):
想问各位大侠,这个模块号只能是一个一个改吗?我拖出来的时候相同的模块直接复制的,现在编译模块号相同,有没有和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自动编号的

网友A:
每个模块左下角是它的引用名称,相当于画原理图的U1, U2, U3..., 不能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块左下角是它的引用名称,相当于画原理图的U1, U2, U3..., 不能重复

我知道的,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元件太多了,有没有自动重新编号的,我看altium designer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是不是能通过verilog 文件用代码 来进行这些重复性的调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