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诡异的事情 开发板上的LED不正常 求指教

楼主(2014-09-04):
程序没问题 ,程序是最简单的点亮LED 程序,之前几次还可以点亮LED 的,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换个也是关于LED的程序,一切正常,单片机没问题。好诡异。。。

网友A:
楼主,有万用表吗?

网友B:
启动文件是用A51还是C51,  很久没有51了,又 好像不需要启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万用表吗?

有的  测量了P0口,都是5V  没反应。类似问题,我写了个其他程序,也是这样,下载到开发板上,I/O口不是对应的高低电平,而是全是高电平。求指教

网友:
单步调试,测量端口是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文件是用A51还是C51,  很久没有51了,又 好像不需要启动文件。。。。

编译完成后,就加载了吧

网友C:
你那个晶振焊得那么高,先将它尽量焊到底。
将51片在锁卡锁紧前,来回移动芯片,磨一下卡槽,以防接触不良。
然后试之。

网友:
楼主看看资料有没有EA的短路帽

网友:
1、晶振插牢。
2、下载器串口波特率调低,9600。

网友:
检查一下LED的正极和电源之间是否有短路帽没插,单片机和座子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把晶振焊上,要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这是前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测量了P0口,都是5V  没反应。类似问题,我写了个其他程序,也是这样,下载到开发板上,I/O口不是 ...

首先,确认一下电路,LED是连到P0的吗?我看像P2.
然后,程序中把P0、P1、P2、P3所有IO都置为0.
最后,确认你的HEX文件的路径是你刚编译得到的。
(在烧写软件中看看HEX的修改时间)

网友C:
你那个LED到底是P0,还是P3啊?你的两个程序输出端口不一样哦。

网友:
试试:
P0=0x00;
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晶振焊得那么高,先将它尽量焊到底。
将51片在锁卡锁紧前,来回移动芯片,磨一下卡槽,以防接触不良 ...

那是买来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LED到底是P0,还是P3啊?你的两个程序输出端口不一样哦。

两个程序不一样。。。我另举例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编译按了不同的按钮

网友D:
切莫浮躁,新手的必经之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程序不一样。。。我另举例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编译按了不同的按钮 ...

编译安得不同按钮.......

网友:
套用下自带资料的程序,然后对比自己写的,问题一般都可以找出来

网友E:
一般“诡异“的问题都是粗心造成的,仔细检查一步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莫浮躁,新手的必经之路。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诡异“的问题都是粗心造成的,仔细检查一步一步。

嗯  谢谢提醒

网友:
十有八九是芯片跟锁紧座接触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