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OV7670要停产了,各位有什么好的替换的么?尽量兼容

楼主(2014-09-04):
HI,大家好!

对这块不熟,有朋友反馈OV7670要停产了。想找个能够替换的。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OV7620 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人有,还是利润太低了

网友:
这个不是32.678khx晶振吗,刚用的就停产。。。。

网友:
是指模块停产还是sensor停产?

网友:
以前用过OV7620

网友:
ov7725
或者国产的gc0308
不知道你是用模块还是直接贴片,用模块很多接口定义都一样的
程序上改下初始化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用量不大的话囤点货就行了  淘宝看还有很多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是我的客户说的,他说他问过ov7670的芯片的代理了。

网友:
基本很难找到原装货了,一般都是些翻新货

网友:
可能没有多大的市场了

网友:
OV7725还是很有业界口碑的,影像品质不错;
其他小厂的VGA sensor也慢慢赶上来了, GC0308 市场上走量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