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MX6Q linux串口编程

楼主(2014-09-04):
linux下的串口编程和windows还是有区别的。
这两天参考APUE(Unix环境高级编程)写了raw模式串口通信(没有任何中间层的处理,纯粹的数据收发),这种方式是跟外围模块通信的常用方式。

头文件

定义使用的方法

源代码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lz的编程风格不错!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A:
楼主主要搞应用开发了?

网友:
非常不错,感谢楼主整理并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要搞应用开发了?

对,因为项目上主要还是编写应用代码。
因为飞思卡尔把芯片片上驱动都做好了。我们做的是工业设备,对显示没什么要求。外设主要使用串口,CANBUS,TCP,这些玩意直接操作应用层即可。现在还没机会接触底层编程。

网友B:
好东西,学习。这个源代码在哪个工具编译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学习。这个源代码在哪个工具编译调试啊~

linux下使用gcc编译即可,调试使用gdb。

网友C:
LZ能否帮忙看看 发送后会有数据接收进来
接收会有Segmentation fault
输出讯息如下
buf[236]=0
buf[237]=0
buf[238]=0
buf[239]=0
buf[240]=0
buf[241]=0
buf[242]=0
buf[243]=0
buf[244]=0
buf[245]=0
buf[246]=0
buf[247]=0
buf[248]=0
buf[249]=0
buf[250]=0
buf[251]=0
buf[252]=0
buf[253]=0
buf[254]=0
send
Segmentation 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否帮忙看看 发送后会有数据接收进来
接收会有Segmentation fault
输出讯息如下

一个函数指针写错了,另外不要把单片机的编程思想带到操作系统下。

网友C:
感谢LZ回答 找到问题
int dataget(int fd, char* buf, int len)
{
   int j=0;//需初始化值
   int len_tmp;
   len_tmp=len;
   printf("fd=%d\n",fd);
   printf("len=%d\n",len_tmp);

   while (len_tmp>0)
   {
      printf("buf[%d]=%d\n",j,buf[j]);
      j++;
      len_tmp--;
   }

   return 1;
}

另外想请问LZ有做过串口切换吗
就是有3个串口同时有数据进来 需译码
LZ的方法是另外建一个thread
网上方法都是用Select居多
Signal好像不能指定哪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LZ回答 找到问题
int dataget(int fd, char* buf, int len)
{

不太明白你串口切换是什么意思?
同时接收3路串口数据,然后处理?-------->直接调用我的接口,初始化三个串口的实例,每个串口都有单独的处理函数,很好弄啊。
还是接收一路串口信息,然后通过另外一路发送出去? ---------> 这个也一样,初始化不同的串口实例,会有单独的处理函数。

用单独的线程处理接收数据简单,那个select语句太多,不清晰

网友C:
同时接收3路串口数据,然后处理(用安卓)~~
LZ对蓝芽熟悉吗
我也是IMX6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接收3路串口数据,然后处理(用安卓)~~
LZ对蓝芽熟悉吗
我也是IMX6平台

同时接收三路串口数据没问题
蓝牙没弄过,不过花点时间能搞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接收三路串口数据没问题
蓝牙没弄过,不过花点时间能搞出来

初接触linux  水很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