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四轮智能小车,求解

楼主(2014-09-04):
关于pwm控制四轮智能小车,用的是stc12c5a60s2,能产生两路pwm,可是我做的小车是四轮的,可以用两路pwm控制四轮么,就是左边两个轮子由一路pwm控制,右边两个轮子用一路pwm控制,这样可以实现左转和右转的差速转向么?

网友A:
请参考我发的"3路pwm发生器"一帖~~~~~~~~~~~

网友:
是四轮驱动?

楼主:
是的,用两路可以驱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两路可以驱动么

除非两个轮转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两个轮转速一样

额,我就是想控制左边的两个论速度一样呀,且应一路pwm控制,我试过好像不能实现,不知道是不是我弄错了还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两个轮转速一样

产生两路pwm,一路控制左边两个轮子。另一路控制右边的两个轮子,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差速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我发的"3路pwm发生器"一帖~~~~~~~~~~~

汇编?

网友:
对的
是汇编代码
我只会汇编~~~~~~~~~~~~

网友:
1、PWM的开关频率不宜太高,如果驱动不是MOSFET建议在5k以下,如果太高了,真正的占空比就不是你所设定的了
2、最好选用带加速器的电机
3、按照你这种驱动方式,理想情况下是可以实现转向的,但是智能小车不能倒车,建议使用双H桥驱动
4、stc12c5a60s2有硬件PWM,注意占空比为0和100%的情况。

网友C:
长货柜车几十个轮子是不是有几十个发动机?
呵呵两路就做成后面两个推动或拖拉机呗

网友D:
可以,还可以把左边两个电机并联\右边两个电机并联,只要驱动电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还可以把左边两个电机并联\右边两个电机并联,只要驱动电流足够.

这也行?好吧,确实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货柜车几十个轮子是不是有几十个发动机?
呵呵两路就做成后面两个推动或拖拉机呗 ...

额,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