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4 的引脚能兼容5v吗?

楼主(2014-09-04):
如题,具体型号是EP4CE15F17C8,我听说FPGA有可以兼容5v的引脚,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直接接5v的信号?

网友A:
不能接,fpga引脚很脆弱,要很爱惜,不然售后有你受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fpga引脚很脆弱,要很爱惜,不然售后有你受的。呵呵

谢谢你的解答,我听说有专门兼容5v的引脚,有这么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听说有专门兼容5v的引脚,有这么回事吗?

内部有保护二极管,专门用做兼容 5V PCI接口的,做设计还是老老实实加个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保护二极管,专门用做兼容 5V PCI接口的,做设计还是老老实实加个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好的。 ...

好的,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