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一个原理图,不太明白原理,进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4-09-04):
是一个充电器的电路,电路图在下边,如果光耦中电流增大的话3842的输出占空比是增大还是减小呢?

网友:
就简单理解为负反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

为什么是减小呢?不太懂,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减小呢?不太懂,能给解释一下吗?

通俗讲,不减小就爆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减小呢?不太懂,能给解释一下吗?

你的把内部原理和他的反馈机制看懂啊,要不做出来也不懂原理,白做,花点时间看些文档,网上384X的文档一堆一堆的。

网友B:
光耦电流增大——PWM减少。
如果光耦电流为0,PWM一直最大占空比,就等炸机了。

UC3842第一脚,电压越高,PWM越大;电压越低,PWM越小。

网友C:
Comp为电压外环返回值,Comp电位决定了Isns峰值电流。光耦电流增大会导致Comp电压下降,导致开关管峰值电流下降,电流是线性上升的,所以也就是占空比减小。
你的取样电路怎么没有画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把内部原理和他的反馈机制看懂啊,要不做出来也不懂原理,白做,花点时间看些文档,网上384X的文档一 ...

我回去好好看下3842吧,这个原理图是从网上看到的,他是这么说的:如图所示,该电压采样及反馈电路由R2,R5,R6,R7,R8,C1,光电耦合器、三端可调稳压管Z组成。当输出电压升高时,输出电压经R7及R8分压得到的采样电压(即Z的参考电压)也升高,Z的稳压值也升高,流过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中的电流减小,导致流过光电三极管中的电流减小,相当于C1并联的可变电阻的阻值变大(该等效电阻的阻值受流过发光二极管电流的控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大,导致UC3842脚6输出驱动信号的占空比变小,输出电压下降,达到稳压的目的。当输出电压降低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小,输出的开关信号占空比变大,最终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的值。因为,UC3842的电压反馈输入端脚2接地,所以,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误差总是固定的,改变的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可将线性光耦中的光电三极管视为一可变电阻),其等效电路图如图6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p为电压外环返回值,Comp电位决定了Isns峰值电流。光耦电流增大会导致Comp电压下降,导致开关管峰值电流 ...

3842内部原理没有搞懂,能给讲解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回去好好看下3842吧,这个原理图是从网上看到的,他是这么说的:如图所示,该电压采样及反馈电路由R2, ...

你看到的描述是错误的,不要相信网上的东西,包括本恢复。

网友E:
确信这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信这图没问题?

我手头上有一个电路跟这个的区别就是R2是跟2脚相连的,其他都差不多,如果按他说的分析感觉我的电路中反馈正好是反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到的描述是错误的,不要相信网上的东西,包括本恢复。

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能给讲讲吗

网友F:
这种接法,省掉了内部的一个运放,可以提高响应速度,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
减小啊  是负反馈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在哪里?为什么错,能给讲讲吗

我回去好好看下3842吧,这个原理图是从网上看到的,他是这么说的:如图所示,该电压采样及反馈电路由R2,R5,R6,R7,R8,C1,光电耦合器、三端可调稳压管Z组成。当输出电压升高时,输出电压经R7及R8分压得到的采样电压(即Z的参考电压)也升高,Z的稳压值也升高(正确是下降),流过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中的电流减小(正确是增大),导致流过光电三极管中的电流减小(正确是增大),相当于C1并联的可变电阻的阻值变大(正确是减小)(该等效电阻的阻值受流过发光二极管电流的控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大,导致UC3842脚6输出驱动信号的占空比变小,输出电压下降,达到稳压的目的。当输出电压降低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小,输出的开关信号占空比变大,最终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的值。因为,UC3842的电压反馈输入端脚2接地,所以,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误差总是固定的,改变的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可将线性光耦中的光电三极管视为一可变电阻),其等效电路图如图6所示。

网友:
PWM占空比不会变的。因为3842是工作电流模式,具体调节是靠PWM的多少调节的。手册上提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有一个电路跟这个的区别就是R2是跟2脚相连的,其他都差不多,如果按他说的分析感觉我的电路中反 ...

如下图,R6两端电压不固定,导致输出电压的基准不准;虽然从负反馈的角度来讲,环路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下图,R6两端电压不固定,导致输出电压的基准不准;虽然从负反馈的角度来讲,环路是负反馈。

好吧,我先看看UC3842和TL431的手册吧,说实话这俩是怎么工作的还没弄明白,我那个电路是充电器的,我电路图中没有R6,A极直接接地的

网友:
R6加的有问题,应该放到上面去

网友F:
反馈信号最后控制的是sense电阻上的电流最大值。你们应该仔细看芯片内部的结构。

网友:
所以这类芯片叫做电流反馈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馈信号最后控制的是sense电阻上的电流最大值。你们应该仔细看芯片内部的结构。 ...

内部结构没有看明白,能不能稍微详细的讲讲,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接法,省掉了内部的一个运放,可以提高响应速度,是用的比较多的。

你的意思是内部的误差放大器没有起作用吗?

网友:
R6画错了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内部的误差放大器没有起作用吗?

是的。
看内部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没有看明白,能不能稍微详细的讲讲,谢谢拉

你先把内部结构图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把内部结构图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从右到左来看芯片输出:
最右边的是上下两个管子,作为功率输出
然后是一个或非门,它有三个输入:1.UVLO的输出,2.震荡器的输出,3.SR触发器的输出。
1,UVLO的输出,不说
2,震荡器的输出,它控制的是PWM的频率和最大占空比,由外部RC决定,这个很重要
3,SR触发器,当R信号置高的时候,触发器输出高;我们看它的输入,输入是一个比较器,比较电流反馈和1脚输入的电平信号。电流反馈是一个斜坡信号,当这个信号小于1脚信号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低,或门出低电平,7脚输出高,外部驱动管打开。
看明白以上说明后,再看电流比较器前面部分(反馈输入):由于2脚已经接地,所以光偶的反馈输出直接加到了二极管的阳极。当光偶电流大的时候,电压低,那么输出的占空比就小。
然后再看光偶的电流大小是怎么变化的:
当副边负载输出增大,431的内部输出三极管电流变小,光偶原边的电流变小,光偶副边的电流变小,芯片1脚电压就会变大。然后占空比增大,输出功率增大。

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于芯片内容比较多,只说了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电流增大——PWM减少。
如果光耦电流为0,PWM一直最大占空比,就等炸机了。

UC3842第一脚,电压越高,PWM越大;电压越低,PWM越小。

网友:
研究384x内部底层结构或者亲自做过384x系列仿真模型的人,肯定知道。
输出PWM的Duty由两个变量控制:
1. 内部CLK的上升沿(RtCt的下降沿),是强制Lo区,决定了PWM的最大可实现Duty;
2. 双环控制的“过流误差”信号,是可变动Lo区,决定了PWM的实时Duty;

楼主的图中,光耦电流增加,3842的Pin1电压下降,“过流误差”信号会变小,Duty变小
借用31楼的话“UC3842第一脚,电压越高,PWM越大;电压越低,PWM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