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芯片做USB HOST,插入U盘后,无反应。

楼主(2014-09-04):
我用的是STM32F407芯片。想实现USB HOST功能。使用STM32F4-DISCOVERY的DEMO。插入U盘手,在USB_OTG_FS的中断服务程序处设置断点。程序已经不进入中断程序。感觉到STM32F407没有检测到U盘的插入。我只使用了+D,-D两根线。因为只想实现HOST。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之前RCC设置错了都能进入中断,你用串口打印出来看看

楼主:
我在这个中断服务程序上,设置了断点。但是断点已经不进入呀。我没有用操作系统,裸着跑的。

网友:
要看是那个版本的。

楼主:
4楼,请问你指的是:什么软件的版本?USB库的?USB 是3.1.0 KEIL是4.72.谢谢了

网友(2014-11-27):
不知楼主现在搞得咋样?我也正在搞32的USB,交流一下可好?

网友:
程序不对吧,我的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