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租了一个阿里云服务器选的WIN2003,速度越来越慢,2个月x...

楼主(2014-09-05):
2个月下来 重启了几次, 每次都速度超级慢  重启之后  就好了
这个是win2003系统问题?  还是阿里云服务器问题?   貌似阿里云那边购买的主机就是个虚拟机

网友:
难道用户多了计算能力不足?

网友:
去提工单吧...

网友:
我博客从配置好那天开始到今天都没重启

网友:
晕到死的系统很慢是正常的
看看是什么进程引起的很慢
实在不行重装下
放在公网上的机器,是不是被人黑了?

网友:
2008吧,安全性稳定性会好很多

网友:
以前公司用的win2003,一直不关机也不会感觉到慢。

网友:
改装linux吧

网友:
积极、正确的解决方法:持续健康系统状况,尤其是资源使用情况,查明原因,对症下药。消极但有效的解决方法:设置定期重启

网友:
查清楚是在那个环节慢,带宽,程序执行,数据库读写?好对症下药,阿里云我也有一台,也是win2003,还可以吧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有程序运行时间长了,有相当多的资源没有释放造成的原因,仔细查查运行的程序。

网友A:
你们什么价位租的

网友:
看看,以后也租

网友:
找一下原因,通常可能是配置的有问题,不过vps用windows,倒是挺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什么价位租的

你网上搜索下  阿里云主机  有各种配置的

网友:
这边同样2003不怎么重启

网友:
通常是由于你的应用程序内存泄露引起的

网友B:
正准备入手阿里云,请问分配独立公网ip吗?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入手阿里云,请问分配独立公网ip吗?

分配独立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