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电源的解决方案,详情入内,谢谢

楼主(2014-09-05):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把220V/AC变成700V/DC的方案。电流希望是在5A左右。大家畅所欲言吧。如果有详细方案的PM过来,剩下的你懂了

网友A:
变压器升压整流应该最简单了,哈哈

网友:
楼上最简单了。
不过可能楼主又要提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升压整流应该最简单了,哈哈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案,非常感谢。目前我们用的就是一款老式的自耦变压器来实现的,请问是否有类似开关电源的那种方案可行?

网友:
,你先设计,回来分享看看

网友:
APFC+LC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升压整流应该最简单了,哈哈

你好,请问这个会不会对功率由限制呢?楼主要5A,没有一些开关控制之类的,可行吗?我也没做过,只是有疑问,还望赐教。

网友:
700V5A,3500W的特殊电源需要定制了吧

网友:
除非对体积和重量有特别要求,不然2楼就是最好的方案,最多加一级稳压

网友:
如果不用隔离,直接用apfc,1200V IGBT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方案,非常感谢。目前我们用的就是一款老式的自耦变压器来实现的,请问是否有类似 ...

我写程序的,不懂呢,上面的方案是我经常用的电源方案,所以就随意说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会不会对功率由限制呢?楼主要5A,没有一些开关控制之类的,可行吗?我也没做过,只是有疑 ...

功率限制?看看给你你小区供电的变压器多大功率,多大电流再说这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