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大概在100RPM左右或者以下的有没有?

楼主(2014-09-05):
想要做个门禁,就电机带动锁转,也不要多大的扭力,100RPm以下就够了,之前用28byj48学习的的,遇到一个反转可以,正转不可以的问题,而且电机发热,怎么个情况?电机里面坏了么?电阻?

网友:
扭力的要求是100rpm吗

网友:
电机发热一般是由于停止的时候没关闭电机的电源

网友A:
不知是否有驱动器,有电机在不用时关闭电机电源(关闭使能)减少电机发热,不过从楼主的描述来看,电机接线可能存在错误,此时电机抖动较为厉害.

网友:
没看清楚你到底是要低速还是要扭矩。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RPM不是转速单位吗?

网友:
低速可以做。
脉冲发的少,不就慢了?

网友B:
静止都可以,为什么100RPM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有驱动器,有电机在不用时关闭电机电源(关闭使能)减少电机发热,不过从楼主的描述来看,电机接线可能 ...

没关电源是对的,但是不是抖动,正向就是不会转

楼主:
反向和正向不是一个速度就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有驱动器,有电机在不用时关闭电机电源(关闭使能)减少电机发热,不过从楼主的描述来看,电机接线可能 ...

如果是接线错误,那应该正反向都不会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止都可以,为什么100RPM不可以?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那个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那个可以

所有的步进电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步进电机都可以。

100RMB以下的都可以

网友:
发热可以用小电流锁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