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信号采集

楼主(2014-09-05):
小弟现在想做一个单片机0-5V电压信号采集电路,没有思路,请高手点拨下:
1、单片机有AD功能和没AD功能的区别?有AD功能是直接可以采集信号吗?没有AD功能的通过ADC芯片也能完成信号采集吗?
2、0-5V电压信号采集和0-20mA电流信号采集有没有共通点?
3、求张原理图。。

网友:
不是高手凑下热闹:
1. 信号采集需要用到AD接口;区别就是有没有AD硬件喽;一般都必须经过放大/滤波/隔离等处理后才接单片机采集;通过外设采集再传给单片机也可以,特殊场合吧。(题外话0-5V实验室情况下直接接ADC口吧)
2. 串个电阻,电流转换成电压再采集的。
3. 木有,哈哈(教个方法:网上找有ADC的开发板,down原理图,前面要什么处理加那部分功能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