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C3022+硅控制变压器输入电压砍波经常被击穿

楼主(2014-09-05):
(原理图)

如图,通过MOC3022+BTA24 斩波控制J1的输出电压.

研发阶段:
用洞洞板测试90%时间是正常,余下10%也只是操作&装配上的问题引起.洞洞板的电路是抄Datasheet上的.

第一次打样:
正式做板子后,五块样板全都不能稳定正常工作砍波.样板均工作一段时间后(2~4分钟)就会击穿可控硅.击穿后散热片大概70度.

电路已经经过几个人对照100%保证是一样的(样板<=>洞洞板)

第二次打样
因第一次打样出现这问题,所以找了另一个同事按照原理图再焊一块洞洞板出来,能正常工作.
后第二次打样特意将和器件距离拉大,但结果也是一样,工作一段时间后(2~4分钟)就会击穿可控硅,电路也一样相互对照过,均一致.

(第二次打样PCB)

请教诸神这是个什么原因呢?

网友:
好像是风水问题。

网友:
測量一下可控硅的尖峰電壓就知道了。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电压“这属于感性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入电压“这属于感性负载吧,

是的,感性负载

楼主:
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