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振匹配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选购晶振的时候看到器件后面标注的是:
                                   贴片无源晶振/16MHz ±10ppm 12pF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12pf是什么意思,是晶振的负载电容还是指下图中C6,C7的电容?若不是,请教C6、C7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貌似是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
哈!12pF这是应该画原理图的人搞错了吧,一般C6,C7称之为起振电容。大小取值一般根据芯片官方的参考设计来就好。

网友:
12pF就是说就是C6,C7,也就是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
是晶振的负载电容,也是图中C6和C7.

网友:
12PF是晶振本身的负载电容,但不一定是C6,C7

网友:
官方手册上一般都写清楚了的..........

网友A:
12pf 是晶振的额定负载电容, 实际负载电容等于C6与C7并联(11pf), 再加上PCB布线的分布电容(一般3pf左右), LZ的取值比较接近了.

网友:
官方就好

网友:
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
我就知道  晶振频率越高  边上的电容越小        在一定范围内差不多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pf 是晶振的额定负载电容, 实际负载电容等于C6与C7并联(11pf), 再加上PCB布线的分布电容(一般3pf左右), L ...

说的对

网友A:
其实说错了,2个电容是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错了,2个电容是串联

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错了,2个电容是串联

说的对

网友:
我实在是忍不住盯着你的头像看啊

网友:
看来各有说词。

网友:
晶振的那个电容的选取不仅与晶振本身有关,还与单片机本身有关系。要确定数值的时候注意下手册里有没有提到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两个电容。。。

网友:
8楼、13楼,正解

网友:
Nuker说得对。

网友:
pf电容单位啊

网友B:
如果不容易起振,在 单片机单片机振荡2个管脚直接加1M欧姆左右的电阻。
配电容的话一般都是8p-20p之间。
具体还是要参考手册

网友:
参考官方PDF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容易起振,在 单片机单片机振荡2个管脚直接加1M欧姆左右的电阻。
配电容的话一般都是8p-20p之间。
具 ...

请问  负载电容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