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KE02用J-link调试怎么接线(已解决)

楼主(2014-09-05):
求解,不是很懂,准备自己画板,求大神支招。

网友:
呃....这个.....只能等大神了

网友:
datasheet,swd四线接法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看下手册吧,不知道的帮顶

网友:
没弄过  你看看SWD接口

网友A:
建议楼主是用SWD的接线方法。或者是用官方的那种SDA的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是用SWD的接线方法。或者是用官方的那种SDA的接线

SDA是否开源的?如果开源,干脆做个sda部分在板子上也挺好的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A是否开源的?如果开源,干脆做个sda部分在板子上也挺好的哇

应该有开源的吧,见过直接坐在板上的,不过是USBDM的下载方式

网友:
FRDM-KE02Z板上有JLIINK接口,我记得1脚接电源,2脚SWDIO,3脚地,4脚SWDCLK,10脚RESET,好像是这几个脚,你自己对一下原理图

网友:
查一下swd接口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官方的板子,肯定可以用JLINK的。

网友:
VDD、RESET、SDIO、SCLK、GND。。。。。就需要这几根线,具体的接口查Jlink的管脚定义吧

网友:
找个开发板的资料看下电路图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参照FRDM-KE02的原理图就好了啊,找到对应的SWD接口引脚引出

网友:
SWD引出来就可以啦,很简单的拉

网友:
SWO可以接上,reset不一定需要,stm32上不接reset也可以用,swo接了,就可以用jlink看调试信息

网友:
可以参考FRDMKE02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
其实都不需要5根线…………

SWD
GND
SWO

足矣~
简单好用

网友:
你板上是那种接线形式?jtag还是swd,对照datasheet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