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汉字字模怎样转换为纵向字节倒序

楼主(2014-09-05):
今天搞了个液晶,液晶显示的汉字字库必须是纵向字节倒序的,我必须得使用横向字库,用什么算法能转换一下呢?求大神门支支招,谢谢

网友:
没有找到过这样的工具,建议自己写上位机软件转换一下,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给你一个我觉得最好的.
这个任何方向取模都是可以的,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