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选择

楼主(2014-09-05):
  有一个项目要使用触摸屏,请问大家都用那个厂家的,预算在400至600元之间 。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PLC .

网友:
现在用威纶的(简单好用)。考虑换昆仑通态(相对便宜点)。

网友:
昆仑通泰的触摸屏 7寸的  500 左右 比较合适

网友:
一般那种最常用

网友:
我们一般用台达的 貌似1000多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维纶通的吧tk6070完全能满足你

网友A:
tk6070IP
400左右,
将就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2014-10-07):
引用 网友A:
tk6070IP
400左右,
将就一下还是可以的

有这么便宜吗?介绍一个供应商给我。

网友:
多少尺寸,什么要求?
红外触摸屏都很便宜的

网友C:
威纶TK6070IP 7寸,450左右,性价比不错

网友:
昆仑通态吧,其实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便宜吗?介绍一个供应商给我。

你哪里的,我这里有个供应商,深圳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纶TK6070IP 7寸,450左右,性价比不错

深圳步科,出了款7寸的¥399,不过供应商不积极推因为利润率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的,我这里有个供应商,深圳代理

福州。
威纶通没有这么便宜吧。这样的话,eviews这类国产的怎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州。
威纶通没有这么便宜吧。这样的话,eviews这类国产的怎么活?

你可以上淘宝查一下,参考一下价钱

网友:
威纶好像有那么便宜了,质量上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多厂商拼命简配降质量

网友:
楼主查查迪文科技,他们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