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电流控制器的选择

楼主(2014-09-05):
现在在做高压脉冲控制器,电压在450V左右,瞬间电流在5000A以上,甚至会达到10000A以上,不知道该用那种驱动器,是晶闸管还是MOS管,还是IGBT好呢,如果单个驱动器不行,能不能用多个驱动器并联一起驱动了。主要是导通的速度要快,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多个IGBT模块并联吧
脉冲有多长?

网友B:
关键看脉冲宽度和频率。

网友C:
请参考400—1200kw的变频器,多是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

谢谢,继续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IGBT模块并联吧
脉冲有多长?

放电时间大概只有0.1S左右,因为是先给电容充电,在释放电容上面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脉冲宽度和频率。

驱动时间大概在0.1S左右,频率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400—1200kw的变频器,多是IGBT.

我只要是怕IGBT的内阻太大,会爆炸。因为瞬间功率非常大,有几百万W的功率

网友E:
高压变频系统,根据功率用成千上万个IGBT,但你这个功率太大了,没有现成的系统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电时间大概只有0.1S左右,因为是先给电容充电,在释放电容上面的能量。 ...

0.1s确实不短,单个400A的IGBT模块,脉冲微秒级用到过1000A,你这100ms了,要考虑热量在内部的积累,而且开通过程中要考虑到dI/dt,这个值可能相当的大
LZ要做神马啊?难道是电磁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要是怕IGBT的内阻太大,会爆炸。因为瞬间功率非常大,有几百万W的功率 ...

这个不能单看功率,要看焦耳热能量。
电容放电不用负载么。
电容放电功率也不会有那么大,电容ESR会限制放电电流。

网友G:
太简单了。楼主肯定以前没做过这种系统,思想受局限了。这么大电流,电子器件是搞不定的,乖乖用机械吧。看你频率也不高,50hZ继电器足够了

如果我说得对,你采用了。请给我一个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太简单了。楼主肯定以前没做过这种系统,思想受局限了。这么大电流,电子器件是搞不定的,乖乖用机械吧。看 ...

你想得太简单了,继电器直接打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想得太简单了,继电器直接打趴下

给我说一个打趴下的理由?电压高?频率高?年轻人啊,too yong too simple

网友:
这个一定要关注的呀

网友H:
晶闸管,南车之类的有这种超大号的,能过几kA电流的

网友:
真空开关。不过重复时间很长

网友:
19楼说的有门儿,记得干高压的时候真空开关的弹跳时间也很短,高压系统10Kv瞬间的电流那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这么高的电压,肯定是IGB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是怕IGBT的内阻太大,会爆炸。因为瞬间功率非常大,有几百万W的功率 ...

IGBT驱动上会有保护,IGBT可以承受的短路时间一般在10us以上,硬件上搞一个故障自锁电路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变频系统,根据功率用成千上万个IGBT,但你这个功率太大了,没有现成的系统参考。 ...

还是考虑用并列IGB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s确实不短,单个400A的IGBT模块,脉冲微秒级用到过1000A,你这100ms了,要考虑热量在内部的积累,而且 ...

啥是电磁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能单看功率,要看焦耳热能量。
电容放电不用负载么。
电容放电功率也不会有那么大,电容ESR会限制 ...

电容放电能力没问题的,我用多组电容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简单了。楼主肯定以前没做过这种系统,思想受局限了。这么大电流,电子器件是搞不定的,乖乖用机械吧。看 ...

机械系统在这里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比这个功率小很多的都直接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闸管,南车之类的有这种超大号的,能过几kA电流的

查了一下,参数是挺猛的,价格也不菲啊!

网友:
水印开关

网友:
好像有门技术叫电磁脉冲技术   MIL用的   似乎和电磁炮或者电磁弹射器有关  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
我想楼主是做充磁机,如果没猜错的话,一般是用1千多安培可控硅的,瞬间10000安培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放电能力没问题的,我用多组电容并联的。

如果有关断的条件还是用多个IGBT并联的方式,放电时间不是问题,只要IGBT一导通电流在IGBT允许范围内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控硅关断是个问题(也有可关断可控硅,能承受10000A的不知道有没有没对应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