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时钟引脚电容接法的作用?

楼主(2014-09-05):
图中电容的接法起什么作用的  一直没弄明白 哪位大大给讲讲呗

网友:
对交流短路,保证匹配电阻的平衡,完成时钟的终端匹配。PS:似乎两个电阻的阻值一般是49.9ohm(50ohm)左右?

网友:
匹配电路,如果频率比较低<400MHZ,不要也可以。

网友:
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