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开发,外扩程序存储器,用keil如何设置?

楼主(2014-09-05):
51单片机外扩W27C512存储芯片,在keil里如何设置?编译生成俩个文件,一个烧单片机,一个烧外扩程序存储器

网友:
只能选外扩或内部,不能两个一起用

网友:
樓主加油。
再努力一點,你就做成了一箇操作系統。到時安裝程序,就是焊一塊片外並口flash;卸載,就是將他拆掉。
講真的。

网友:
现在还有人用汇编搞这么大的程序?
现在的MCU的容量都很大了,换个型号不行?

网友A:
不需要编译生成俩个文件,只需把一个HEX文件斩成两段,一般烧写器有设置烧写地址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编译生成俩个文件,只需把一个HEX文件斩成两段,一般烧写器有设置烧写地址的功能 ...

如果这样在KEIL里怎么设置的,我试了。编译不过阿。望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在KEIL里怎么设置的,我试了。编译不过阿。望指点一下。

不是在keil下把程序分开,而是整个文件生成HEX之后用烧写器把要烧写的长度分开,烧写器支持这样的烧写

网友A:
接上图,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图,一看就明白了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但很抱歉,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你说的方法我知道,如果这样你知道KEIL如何能编译超过64KB以上的程序?

网友:
51单片机的存储器的地址线只有16根,2的16次方也就64K,不可能超过64K的,如果你程序里要查一张很大的表,可以将表放在eeprom里

网友:
超过64K的PROM空间是分页管理的,NXP有些型号支持这个,SFR里面有个页寄存器

=====
以前看书上是这么说的,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