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MOSFET替代二极管

楼主(2014-09-05):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BUCK电路拓扑中的二极管往往都是用MOSFET替代,大家有考虑过是为什么吗?最主要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A:
内阻大大地低,结果就是不发热了,效率上去了!

网友:
这个叫同步整流,提高效率,降低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大大地低,结果就是不发热了,效率上去了!

相对于二极管比如肖特基管来说,MOSFET会在功率损耗上有大概什么量级的优势啊?能量化一下这个优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对于二极管比如肖特基管来说,MOSFET会在功率损耗上有大概什么量级的优势啊?能量化一下这个优势吗? ...

你直接查看MOS管的导通电阻,算下功率就知道有多大优势了。

网友:
For efficiency , dissipation of mosfet is less than di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查看MOS管的导通电阻,算下功率就知道有多大优势了。

谢谢 那MOS管是不是相对于二极管更容易控制的优势呢   在这里存在这样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MOS管是不是相对于二极管更容易控制的优势呢   在这里存在这样的作用吗   ...

二极管的电路更简单,主要作用就是同步整流,降低这里的功耗,尤其是大功率的情况下优势更明显。楼上已经说了。  电脑主板上的 DC DC  都是同步整流   本身电压比较低  电流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