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错误是几个意思?一批板子就它启动不了!

楼主(2014-09-05):
做了一批ARM9的板子,linux2.6.30内核。

调试过程中,发现有一块启动的时候总是出现CRC校验错误。一般就卡死了,我就不停的通断电重启,虽然CRC错误一直存在,但是偶尔能够跑完系统初始化。

而99.9%的情况都是卡死了。

现象如图:

用sam-ba连接控制器,擦除nandflash,然后list bad block,然后scrub,重复了几次。

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一批板子,唯独这个有问题。

想问下这是硬件没焊接好?还是芯片出现损坏?损坏的是NANDFLASH还是ddr2?

网友A:
没焊好,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焊好,遇到过。

关键还能有模有样的跑起来啊,如果没焊接好,芯片都识别不出来啊。

我初步猜想是芯片里面有损坏。

不过按照你的经验,我愿意重新焊接一下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还能有模有样的跑起来啊,如果没焊接好,芯片都识别不出来啊。

我初步猜想是芯片里面有损坏。

我们有一款产品第一次小批量的时候,来的芯片管脚有歪的,就是管脚放在pcb上不是每一个脚都和焊盘接触,加工厂也没看直接搞上去,结果有程序烧不进去的,有程序烧进去启动不了的,还有启动到一半卡在那的,各种奇葩现象。后来一个个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一款产品第一次小批量的时候,来的芯片管脚有歪的,就是管脚放在pcb上不是每一个脚都和焊盘接触, ...

关键BGA的芯片我们自己没法整啊。

都是外包的,这次外包出去生产30套,结果出来只有两套是好的。返修之后,出来,13套是好的。

愁死了。BGA的生产真是个大问题,批量之后简直没法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BGA的芯片我们自己没法整啊。

都是外包的,这次外包出去生产30套,结果出来只有两套是好的。返修之 ...

BGA?建议你用吹枪再吹一吹,把温度调到280-300左右,风速3-5,然后把片子吹热,等到能有微微动的时候让其冷却在试试。不过我试制5块,全是好的。建议再检查一下外部电路。

网友:
不知道外包焊接,哪家好些。找实力靠得住,小批量人家不放在眼里,懒得理你。而愿意接单的,却焊接质量太差。哎。。。很头疼。同情楼主,方便的话能否推荐一家外包厂。

网友B:
LZ,我的问题和你的不一样,我是批量购买的Micro2440, 偶尔会出现CRC Check error然后系统死掉的现象。

可能不单是焊接的原因,你有没有尝试重新刷一下kernel, 应该是kernel被改写了或者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的问题和你的不一样,我是批量购买的Micro2440, 偶尔会出现CRC Check error然后系统死掉的现象。

可 ...

排除你的猜想。
因为我一批板子,烧的同样的uboot,内核和文件系统,唯独一块出现CRC错误。所以我猜想NANDFLASH损坏,但是二楼的朋友的经验是没焊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除你的猜想。
因为我一批板子,烧的同样的uboot,内核和文件系统,唯独一块出现CRC错误。所以我猜想NAN ...

你自己都在上面说了一次性通过的只有2块,剩下的返修才修好的,按照经验这块板子99%是焊接不良。IC自然损坏的概率太低了。重新用热风枪吹一下吧。nandflash不太清楚,我们用emcp的时候,系统检测硬件只需要用到D0数据线,读写数据的时候才用到D0~D7,所以能检测到硬件并不能说明硬件一定没问题。

网友:
DDR是不是不稳定?没焊好?

网友:
X光扫一边  看看脚好不好

网友:
这个一般是没焊好的,不一定是mcu,也可能是flash或者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