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出来的电压稳不住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05):
使用的是电源模块:DCM模式反激开关电源,开关频率是60K,占空比在220VAC约20%。
模块使用原理图:

分压采样电路:

采样测试的信号,蓝色就是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黄色为分压部分,如下:

已经测试了,使用usb输出的5V是正常的。但是使用模块却有问题。
即使在没有采样的时候,进行分压还是会出现电压拉低的情况。

在200K电阻两端加个0.1uF电容,不再出现杂波。

为什么电源模块出来的电压稳不住?求解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求解

网友A:
3楼小心ID不保
可能是采样电阻太大了,两个都改1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小心ID不保
可能是采样电阻太大了,两个都改10K试试

如果选10K,功耗不是上升了吗?为什么采样电阻大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模块功率不够

网友: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个最小电流限制?

网友:
等待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选10K,功耗不是上升了吗?为什么采样电阻大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猜测而已。。

网友C:
确定电源模块是好的?一般电源模块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将负载断开,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源模块本身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D:
有好多模块都有最小电流限制的,空载的时候,你得在后面加上一个小负载,让它可以有一个最小电流流过;

网友E:
有好多模块都有最小电流限制,一般是最大电流的10%以上

楼主:
应该不是,模块标注功率是5W的,实际后面电路值用到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个最小电流限制?

电源模块还有最小电流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电源模块是好的?一般电源模块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将负载断开,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电源模块本身 ...

不是测试的1个样品。是所有的都这样

楼主:
已经测试多个

楼主:
换成4.7k,就好了,是因为最小电流的缘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多模块都有最小电流限制的,空载的时候,你得在后面加上一个小负载,让它可以有一个最小电流流过; ...

我问他们说没有限制,但是换成4.7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好多模块都有最小电流限制,一般是最大电流的10%以上

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可能了,我们的产品最大消耗也只有大约20%左右,有很多时候只有5%

网友:
好吧,我表示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可能了,我们的产品最大消耗也只有大约20%左右,有很多时候只有5% ...

额,那得考虑更换电源模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4.7k,就好了,是因为最小电流的缘故吗?

开关电源一般有最小电流要求,如果小于这个电流,会引起不稳定。
你可以还用200K,在输出端并一个8.2K的试试。
电源的反馈端也有最小驱动电流要求,如果太小就会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