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怎么检测小车轮子压线呢?

楼主(2014-09-05):
rt;请教如何用摄像头采集图像,然后如何判断车轮是否压线(黄线或白线);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摄像头的前瞻不是很远么,怎么会拍到自己的轮子呢?得另外加传感器吧,再加个线性CCD?

网友:
前瞻那么近,怎么提速?

网友B:
这种项目,完成后,会肥了一群人;有时候自己开车,也活生生的把自己坑了一把

网友:
加传感器

网友:
没做过  难道要图像识别?

网友:
检测压线?除非在轮子上安装传感器吧。

网友C:
楼主可参考一下竟骞项目资料。

网友:
楼主是要做什么项目呢?

网友:
在轮子的前方放置传感器啊!

网友:
在地上埋了传感器的。。。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理,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前瞻不是很远么,怎么会拍到自己的轮子呢?得另外加传感器吧,再加个线性CCD? ...

摄像头国定好后 轮子就有一个参考坐标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前瞻不是很远么,怎么会拍到自己的轮子呢?得另外加传感器吧,再加个线性CCD? ...

加个线性ccd的目的是?

网友D:
摄像头搞不太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摄像头检测就复杂了,线阵还好,如果是普通摄像头就更复杂了,而且不准确。一般都用光敏器件检测。简单的 ...

能推荐一个光敏器件看看资料呢!

网友:
摄像头成像后有坐标,根据车轮看坐标

网友:
而且不同颜色读出来的数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参考一下竟骞项目资料。

竞赛的轨道是黑白线,而且线比较规则,我现在拍摄的线颜色深度不一致,干扰很多,也不是规则的边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搞不太方便吧

那怎么搞才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竞赛的轨道是黑白线,而且线比较规则,我现在拍摄的线颜色深度不一致,干扰很多,也不是规则的边沿 ...

如果是单纯的黑白的话就还好,是可以采到线路的,判断压线就看轮子和黑线之间是否有白色路面了,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网友:
搞图像识别就高大上了,图像处理感觉还是非常复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竞赛的轨道是黑白线,而且线比较规则,我现在拍摄的线颜色深度不一致,干扰很多,也不是规则的边沿 ...

黑白传感器

网友:
貌似有颜色识别传感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线性ccd的目的是?

总得能拍着轮子吧我觉得,不然怎么知道压线?

网友:
黑白先差别比较大啊,可以比较传回数值嘛

网友:
看看,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压线的一般不是颜色传感器吗?

网友F:
一个光敏管肯定不可靠,且位置要固定合适;
关键还是现场的灯光会影响很大哦, 以前我们曾经光敏管带套,露头额那端朝向黑线,而且距离有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光敏管肯定不可靠,且位置要固定合适;
关键还是现场的灯光会影响很大哦, 以前我们曾经光敏管带套,露 ...

是的,光线问题是个很大的干扰

网友(2014-11-04):
这个解决了么,求解

网友:
用线性CDD会比较简单。摄像头固定后,可以判断出轮子压线时摄像头的数据,以此判断是否压线。

网友:
使用 图像识别呗

网友:
摄像头的位置是个问题吧,如果能拍到轮子和地面的话,就好识别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总在马路上

网友G(2014-12-18):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驾驶员科目二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项目,完成后,会肥了一群人;有时候自己开车,也活生生的把自己坑了一把 ...

说的在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驾驶员科目二考试了

那不需要摄像头,只需要GPS-RTK就可以了,精度到厘米级,根据设定路线往前开就行了

网友:
摄像头不需要检测压线,摄像头只要确定参考点,看好周围的路的边界,然后往路中间开就行了。至于压不压线,是裁判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不需要摄像头,只需要GPS-RTK就可以了,精度到厘米级,根据设定路线往前开就行了 ...

好像是压力传感器,轮胎压上就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不需要摄像头,只需要GPS-RTK就可以了,精度到厘米级,根据设定路线往前开就行了 ...

GPS-RTK 这个一套好逑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RTK 这个一套好逑贵啊

驾校考试补考一次百十块钱呢,这种系统上线大家都没话说,投入相比之下真的不贵了
玩小车就算了,光差分基准站,接收机成本就吓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压力传感器,轮胎压上就报警了

你说驾校吗?没有压力传感器哦
玩小车,很多都是在地上贴的纸,也没有压力传感器

网友:
一般是传感器

网友:
可以用摄像头 ,搞个图像处理算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说驾校吗?没有压力传感器哦
玩小车,很多都是在地上贴的纸,也没有压力传感器 ...

驾校一般是光电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驾校一般是光电传感器

该升级了,我们这边用GPS-RTK有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该升级了,我们这边用GPS-RTK有几年了

这个我就清楚了   我是今年6月考的  GPSRTK似乎用在了科目三上面  科目2没有用

网友:
应该是加传感器吧,如果能看到自己轮子,摄像头又是固定的,轮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检测到的线跟轮子的固定位置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图像处理,如OPENCV

楼主:
图像处理算法比较恼火

网友:
摄像头有前瞻,应该结合速度预判。如果一定要判断压线的话,应该用红外对管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