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开关大范围调节(0-4000),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4-09-05):
用旋转旋转编码开关把一个变量在0-4000范围调节,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使用旋转编码吧,接收信号直接加就行了,如左转加,右转减就行了

网友:
在一定角度范围内转动X1 超出角度后X10或者X20 设定停顿一个时间可保持X10或者X20 反向转动一定角度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超出停顿时间可自行恢复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