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pld nandflash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4-09-05):
       请教:  最近搞一设备需要 实时采样速率500kbps,16位ad分辨率,然后存储1小时数据,计算下来大约需要4G容量,于是选择nandflash;采样这块没问题,加了块FIFO RAM,存储有点问题,以前用单片机弄得大约也就500kb/s 存储速度,达不到需要1Mb/s;于是想采用cpld做,nandflash可能有坏道,是不是要加以处理?cpld能达到1Mb/s存储nandflash速度?这方面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经验,能指点一下。

网友:
明显的方案有误,nand需要大量的程序进行坏块管理....CPLD肯定搞不过来,如果要简单,建议sdcard,或者inand,及时是spi接口,1Mb都还是能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