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电机控制器的,不知各位有没有系统的硬件测试...

楼主(2014-09-05):
有没有做电机控制器的,不知各位有没有系统的硬件测试方案,如何评价一款硬件是好的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写程序的时候写一个测试IO AD  DA  通讯的程序不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控制器的硬件测试。。。。?

网友:
硬件要根据功能做测试

网友:
参考开关电源的就差不多啦

网友A:
买个电机的 测功机吧,好多设计电机生产的厂家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机的 测功机吧,好多设计电机生产的厂家都有的

测功机有  我们经理看我们太闲了 说你们的硬件可以好好看看 好好测测 比如说 100欧姆的电阻 可以试试50欧姆会怎么样 200欧姆会怎么样 以前也没见过这么搞的 想问问各位做硬件的都是怎么保证硬件没问题的

网友:
对拖台,耐久实验

网友B:
要保证产品没问题,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问题
第二,知道什么是问题后,就要从设计上确保。也就是说,没有好的设计,产品是一定有问题的。
第三,有了好的设计,还要有好的生产能力。
靠测试确保产品没问题,是舍本求末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功机有  我们经理看我们太闲了 说你们的硬件可以好好看看 好好测测 比如说 100欧姆的电阻 可以试试50欧 ...

哦,是不是你们的经理在想锻炼你们的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不是你们的经理在想锻炼你们的能力啊

我表示太为难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保证产品没问题,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问题
第二,知道什么是问题后,就要从设计上确保。也就是 ...

我说的测试方法是 测试硬件缺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测试方法是 测试硬件缺陷

测试硬件缺陷,首先要知道哪里有缺陷,否则的话,事倍功半。
比如是结构安装不良造成的某些地方容易碰到一起,你用高温的环境测试去检验,是很难查出来的。

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根据产品,做一个失效模式分析。根据分析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再根据失效的模式去检测。
一般的检测手段:
环境试验
电磁兼容试验
机械结构试验
安规试验
频繁开关机试验
极端条件下的运行测试,包括环境极端,输入极端,输出极端,外力极端等条件。。
以上每个试验做完后,都要做产品的全部功能测试,以验证产品是符合要求的。

另外,还要做电子元件的电应力和热应力分析,机械零件的抗疲劳度测试。

先给你这些作为参考。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测试机吧。自己测的话,无外乎是耐久,频繁起停,恶劣条件。仅供参考。

网友:
有的,是用两个电机互拖,中间串联扭矩传感器,一个电机当负载,这样可以在恒扭矩,恒速度,恒功率下测试各个参数点和段,我在6月份刚做了一套

网友:
我们公司使用很多的电机驱动器,都是国外牌子的。

网友:
花钱买,总能够买得到的。

网友:
研发、生产都应该有相关的测试设备和规程才对。

网友:
这个,在标准规定的不同环境下测试电机能否正常工作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硬件缺陷,首先要知道哪里有缺陷,否则的话,事倍功半。
比如是结构安装不良造成的某些地方容易碰到 ...

感谢高手讲解,学习了、

网友:
做个夹具,搞个测试系统~

网友:
对拖台架,扭矩传感器

网友(2017-09-05):
标记电机控制器测试方法,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