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之间通过local bus 总线通信,总线电压的选择?

楼主(2014-09-05):
板卡之间通过local bus 总线通信,总线电压的选择?

背板总线的长度为  19英寸

如图:

总线的电压3.3V 还是 5V,这个对总线的稳定性有联系吗?

楼主:
高手请进!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
以前的设备板卡间是CAN总线的方式!主要采集一些电压运行状态等信息

网友:
local bus?打算用什么协议?还有多高速度?功耗有无要求?

网友A:
3.3V 无疑是最方便的,至于稳定性;电压不是决定性因素,稳定性取决于设计人员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无疑是最方便的,至于稳定性;电压不是决定性因素,稳定性取决于设计人员的水平 ...

总线距离远了   电压高点  抗干扰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B:
看速度和设计水平,local bus来说3.3 5v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速度和设计水平,local bus来说3.3 5v差不多

3.3v 需要上拉电阻吗?    总线上需要阻容滤波吗?

网友C:
local bus 是啥玩意,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cal bus 是啥玩意,没听说过

局域总线
也就是CPU总线,ram flash  都是挂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 需要上拉电阻吗?    总线上需要阻容滤波吗?

没做过这种并行背板,local bus我见过最高也就133MHz,与PCI相仿,看PCI总线的设计规范吧

网友:
这样的结构我只在一些交换机路由器上见过,3.3 5v都有

网友D:
一个机箱内部,没任何问题,
有些FTU DTU装置内部跑的就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机箱内部,没任何问题,
有些FTU DTU装置内部跑的就有这个。

是配网的ftu,dtu吗?

网友D:
是的,开关量数据走的CAN网络,
我们也计划这么干,
南瑞,走的总线,一堆的24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开关量数据走的CAN网络,
我们也计划这么干,
南瑞,走的总线,一堆的245啊~~~ ...

南瑞PTCT、DI、DO 都是localbus总线

南自的DI、DO走的是CAN总线

网友D:
照片是南瑞的,上个月见过,也拍了点照片。
他家的采样板,放个EEPROM的办法不错 ,存储校正系数参数,换板子不用重新校正了。估计还有一些其它的信息。
南瑞的继电器驱动接口,只有8位,主板右下角只放了一片锁存器。

新联电子的是模拟信号直接到主板,主板上放置了4片AD,AD的接口也是总线。开入开出板都有单片机,继电器线圈驱动信号还带回读。

我们准备用SPI接口,用ADI的DSP,它有两个MISO,整好符合AD7606串口,比一个MISO读取速度快一倍,64个clk就完成了;总线,线太多了,一片片的245,都是钱啊;俺们老板给的硬件成本是3000块,比较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是南瑞的,上个月见过,也拍了点照片。
他家的采样板,放个EEPROM的办法不错 ,存储校正系数参数,换板 ...

用SPI接口,用ADI的DSP,它有两个MISO,整好符合AD7606串口, 那最多也就带2片AD了。

我看了一下总线驱动用的74LH245  双电源的,估计总线电压全提升到5V了,增强抗干扰。

DI、DO  8位就够了,数据量不大。

AD板的照片还能传点过来?

网友:
通信上的交换机也是写信

网友:
通信上的交换机背板也是这样的,3.3v没问题

楼主:
南瑞的通信处理器用的BF518+uclinux,网卡用的2port交换机vlan实现的两个独立网卡

采集处理器用的BF533

楼主:
你这个通信板和我见到的不一样。

发现AD板上的数据线都串一个100Ω的电阻,这个有什么用途?

网友D:
南瑞的通讯板,刚换,估计还没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瑞的通讯板,刚换,估计还没上市~~~

高速信号线中才考虑使用串联的电阻。在低频情况下,一般是直接连接。这个电阻有两个作用:
    第一是阻抗匹配。因为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避免振荡等。
    第二是可以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从而减少高频噪声以及过冲等。因为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电容等形成一个RC电路,这样就会降低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信号的边沿非常陡峭,含有大量的高频成分,将会辐射干扰,另外,也容易产生过冲。

网上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瑞的通讯板,刚换,估计还没上市~~~

cpu板上的74hc574d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cpu板上的74hc574d 是做什么用的?

锁存器,从电路板上看,是驱动开出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存器,从电路板上看,是驱动开出继电器的。

你也是做ftu、dtu?

我看了一下电路,AD7606数据总线上串了100Ω的电阻,但是开入DI板上没有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做ftu、dtu?

我看了一下电路,AD7606数据总线上串了100Ω的电阻,但是开入DI板上没有串。 ...

先前做高压隔爆开关测控保护装置,现在煤矿经营惨淡,领导又让开始做DTU、FTU,说这个赚钱~~~
改一改硬件,换个结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前做高压隔爆开关测控保护装置,现在煤矿经营惨淡,领导又让开始做DTU、FTU,说这个赚钱~~~
改一改硬件 ...

DTU、FTU 要进入国网、南网才卖得出去啊

还有就是你是通过SPI 片选  连接多个AD7606吗?   如果这样,数据传输来得及吗?

网友D:
是的,
我们有代理商,他们号称门路很宽,

AD7606的SPI的CLK速度大约18M,采样点八九十这样,可以满足。如果不行,就改版,换成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们有代理商,他们号称门路很宽,

一个spi你最大带多少片AD?

网友D:
预计4~6片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计4~6片这样,

4~6片  每周波 80~90点采样   spi估计够呛

你用的是BF533  还是BF518?  现在这个片子贵吗?

网友D:
bf607 双核的那种

网友:
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使用这种底板方案的,需要注意的最重要一点保证地平面的等电位,不行的话还得星型接地,否则共模干扰够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f607 双核的那种

ADSP-BF607双核Blackfin处理器   一个核采集(裸奔、ucos)  一个核跑uclinux?

uclinux 好像不是很稳定哟,不然南瑞怎么会把BF518换成arm呢?

网友D:
我们准备把uclinux去掉。 一个核心采样及傅里叶,一个核心保护程序,找个arm跑通讯。

南瑞没去掉BF533,只是把通讯cpu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准备把uclinux去掉。 一个核心采样及傅里叶,一个核心保护程序,找个arm跑通讯。

南瑞没去掉BF533,只 ...

一个核心采样及傅里叶,一个核心保护程序  这样做就很浪费了

核心采样及傅里叶 和 核心保护程序  单核处理都绰绰有余

网友D:
对DTU来说,是浪费,但是对于智能站的保护装置来说,正合适~~继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DTU来说,是浪费,但是对于智能站的保护装置来说,正合适~~继承性

保护装置也浪费,我们保护装置arm7做的   32mhz主频

采集、计算、保护、通信、显示都在单颗处理器中实现,运行没问题。

网友:
我们领导要求有些变态啊,
不是普通的测控保护装置,要运转61850的MMS,还要具备线路差动保护(基于GOOSE传输数据),故障录波,

目前是用stm23f4整的,CPU负荷达到70%以上,
为了使cpu的负荷最大只能达到30%,就选择那种方案了。

新联电子的DTU,保护cpu是powerpc, 通讯cpu也是POWER,开入开出用arm,更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