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好资料

楼主(2014-09-05):
大家在用各种单片机的时候,有无注重自己的C语言的要求呢? 有无规范呢?在移植不同处理器的时候吃力不?  看来掌握好C的基本功夫是少不了的啊, 有时间温习一下也无妨的,呵呵

网友A:
资料不错,都往这个版块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错,都往这个版块发!!

想问问,你在编程的时候,有无用结构体,指针那些的啊?

网友B:
不错,对于C来说资料已经很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你在编程的时候,有无用结构体,指针那些的啊?

呵呵O(∩_∩)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对于C来说资料已经很全了

网友:
谭浩强的也有原书的电子书,之前找到的都是幻灯片的pdf版!

网友:
原来谭浩强的c语言也有电子版的啊

网友:
楼主这是为了飞币啊

网友:
这么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问,你在编程的时候,有无用结构体,指针那些的啊?

结构体和指针很多地方都在用,当然了,不用也可以,但用起来会使程序更容易理解
用结构体时,注意对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构体和指针很多地方都在用,当然了,不用也可以,但用起来会使程序更容易理解
用结构体时,注意对齐的 ...

结构体对齐啥意思?
什么四字节的对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结构体对齐啥意思?
什么四字节的对齐吗?

贴片文章,你慢慢看,这块知识点其实不难的,就是有点浪费内存

1. 概述
    本文讨论了结构的自然边界对齐,在缺省情况下,c编译器为每一个变量或数据单元按其自然边界对齐条件分配空间。
    但可以通过四种方法来更改C编译器的缺省字节对齐方式,即可以指定边界对齐。

    在阅读完本文档后,将会更深入地了解一个结构的sizeof到底应当是多少。

2. 自然边界对齐
    在C语言中,结构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其构成元素既可以是基本数据类型(如int、long、float等)的变量,也可以是一些复合数据类型(如数组、结构、联合等)的数据单元。

    结构字节对齐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对于结构体,编译器会自动进行成员变量的对齐,以提高运算效率。
       缺省情况下,编译器为结构的每个成员按其自然边界对齐( natural alignment)条件分配空间。
       自然边界对齐即为默认对齐方式。

    2. 各个成员按照它们被声明的顺序在内存中顺序存储,第一个成员的地址和整个结构的地址相同。

    3. 结构整体的默认对齐方式就是它的所有成员使用的对齐参数中最大的一个。

    4. 结构整体长度的计算必须取所用过的所有对齐参数的整数倍,不够补空字节;
       也就是取所用过的所有对齐参数中最大的那个值的整数倍,因为对齐参数都是2的n次方;
       这样在处理数组时可以保证每一项都边界对齐;

    例如,下面的结构各成员空间分配情况:
    struct test
    {
        char  x1;
        short x2;
        float x3;
        char  x4;
    };
    结构的第一个成员x1,其偏移地址为0,占据了第1个字节。
    第二个成员x2为short类型,其起始地址必须2字节边界对齐,因此,编译器在x2和x1之间填充了一个空字节。
    结构的第三个成员x3和第四个成员x4恰好落在其自然边界对齐地址上,在它们前面不需要额外的填充字节。
    在test结构中,成员x3要求4字节边界对齐,是该结构所有成员中要求的最大边界对齐单元,因而test结构的自然边界对齐条件为4字节,编译器在成员x4后面填充了3个空字节。整个结构所占据空间为12字节。

3. 指定边界对齐
   在缺省情况下,c编译器为每一个变量或数据单元按其自然边界对齐条件分配空间;但可以通过下面四种方法来更改C编译器的缺省字节对齐方式:

方法1: 使用#pragma pack
     #pragma pack说明:
     1. pack提供数据声明级别的控制,对定义不起作用;
     2. 调用pack时不指定参数,将恢复C编译器的缺省字节对齐方式,即使用伪指令#pragma pack()将取消自定义字节对齐方式;
     3. 一旦改变数据类型的alignment,直接效果就是占用memory的减少,但是performance可能会下降;

    #pragma pack语法详细说明:
    1. show:可选参数;显示当前packing aligment的字节数,以warning message的形式被显示;
    2. push:可选参数;将当前指定的packing alignment数值进行压栈操作,这里的栈是the internal compiler stack,同时设置当前的packing alignment为n;如果n没有指定,则将当前的packing alignment数值压栈;
    3. pop:可选参数;从internal compiler stack中删除最顶端的record;如果没有指定n,则当前栈顶record即为新的packing alignment数值;如果指定了n,则n将成为新的packing aligment数值;如果指定了identifier,则internal compiler stack中的record都将被pop直到identifier被找到,然后pop出identitier,同时设置packing alignment数值为当前栈顶的record;如果指定的identifier并不存在于internal compiler stack,则pop操作被忽略;
    4. identifier:可选参数;当同push一起使用时,赋予当前被压入栈中的record一个名称;当同pop一起使用时,从internal compiler stack中pop出所有的record直到identifier被pop出,如果identifier没有被找到,则忽略pop操作;
    5. n:可选参数;指定packing的数值,以字节为单位;缺省数值是8,合法的数值分别是1、2、4、8、16。

    #pragma pack规定的对齐长度,实际使用的规则是:结构,联合或者类的数据成员,第一个放在偏移为0的地方,以后每个数据成员的对齐,按照#pragma pack指定的数值和这个数据成员自身长度中比较小的值来对齐。
    也就是说,当#pragma pack的值等于或超过所有数据成员长度的时候,这个值的大小将不产生任何效果。
    而结构整体的对齐,则按照结构体中size最大的数据成员和#pragma pack指定值之间较小的值来对齐。

    -------------------------------------------
    例1:
    #pragma pack(2)
    struct TestA
  {
  public:
    int   a; // 第一个成员,放在[0,3]偏移的位置。
    char  b; // 第二个成员sizeof(char)=1,#pragma pack(2), 取小值也就是1,所以这个成员按1字节对齐,放在偏移[4]的位置。
    short c; // 第三个成员sizeof(short)=2, #pragma pack(2),取小值也就是2,所以这个成员按2字节对齐,所以放在偏移[6,7]的位置。
    char  d; // 第四个成员sizeof(short)=1, #pragma pack(2), 取小值也就是1,所以这个成员按1字节对齐,放在[8]的位置。
  };
    #pragma pack()
    struct TestA中size最大的数据成员(4),#pragma pack(2), 取小值也就是2,所以sizeof(TestA)应当按照2来对齐,为10。

    -------------------------------------------
    例2:
    #pragma pack(4)
    struct TestB
  {
  public:
    int   a; // 第一个成员,放在[0,3]偏移的位置。
    char  b; // 第二个成员sizeof(char)=1,#pragma pack(4), 取小值也就是1,所以这个成员按1字节对齐,放在偏移[4]的位置。
    short c; // 第三个成员sizeof(short)=2, #pragma pack(4),取小值也就是2,所以这个成员按2字节对齐,所以放在偏移[6,7]的位置。
    char  d; // 第四个成员sizeof(short)=1, #pragma pack(4), 取小值也就是1,所以这个成员按1字节对齐,放在[8]的位置。
  };
    #pragma pack()
    struct TestB中size最大的数据成员(4),#pragma pack(4),  取小值也就是4,所以sizeof(TestB)应当按照4来对齐,为12。

    -------------------------------------------
    例3:
    #pragma pack(8)
    struct s1
    {
        short a; // 第一个成员,放在[0, 1]偏移的位置。
        long  b; // 第二个成员sizeof(long)=4, #pragma pack(8), 取小值也就是4,所以这个成员按4字节对齐,放在偏移[4~7]的位置。
    };

    struct s2
    {
        char      c; // 第一个成员,放在[0]偏移的位置。
        struct s1 d; // 第二个成员为struct s1,其对齐方式是它的所有成员使用的对齐参数中最大的一个,即4。
                     // 所以第二个成员d按4字节对齐,由于sizeof(d)=8, 放在偏移[4~11]的位置。
        long long e; // 第三个成员sizeof(long long)=8, #pragma pack(8), 取小值也就是8,所以这个成员按8字节对齐,放在偏移[16~23]的位置。
    };
    #pragma pack()

    问:
    1. sizeof(struct s2) = ?
    2. s2的c后面空了几个字节接着是d?

    答案1:
        struct s1中size最大的数据成员(4),#pragma pack(8),取小值也就是4,所以sizeof(struct s1)应当按照4来对齐,为8。
        struct s2中size最大的数据成员(8),#pragma pack(8),取小值也就是8,所以sizeof(struct s2)应当按照8来对齐,为24。
    答案2:
        s2的c后面空了3个字节接着是d。

方法2: 使用__attribute((aligned (alignment)))
     aligned(alignment)属性作用于变量或结构成员,参数alignment表示最小的对齐字节数。
     例如:
     int x __attribute__ ((aligned (16))) = 0;
     使编译器为全局变量x分配空间在16字节边界。

     例如:创建一个以8字节为边界对齐的两个整数,可以写为:
     struct foo
     {
        int x[2] __attribute__ ((aligned (8)));
     };

     前面两个例子中,指定参数alignment告诉编译器作用于变量或结构成员。
     但也可以不指定参数alignment,让编译器根据为编译的目标机采用最大最有益的方式对齐。
     例如:
          short array[3] __attribute__ ((aligned));
     一旦在aligned()属性中不指定参数,编译器会自动将变量或结构成员参数alignment设置为目标机上曾经使用的数据类型中最大的alignment,
     这样可以使copy操作效率更高。

     aligned属性只能用于增加alignment; 可以使用packed属性来减小alignment。

     注意:aligned属性应用效果受到链接器的限制。在许多系统中,链接器将变量对齐只能设置到某个最大值。
     假如使用的链接器将变量对齐最大只能设置为8字节,那么指定aligned(16)属性只能提供8字节的边界对齐。
     需要参考具体使用的链接器相关文档。

     举例:
     struct A{
        char               a;
        int                b;
        unsigned short     c;
        long               d;
        unsigned long long e;
        char               f;
    };
    因为什么也没有跟,所以采用默认处理方式。其结果是与采用__attribute__((aligned(4)))相同。
    sizeof(struct A) = 4(a, 1-->4)+ 4 + 4(c, 2-->4) + 4 + 8 + 4(f, 1-->4) = 28。

     struct B{
        char               a;
        int                b;
        unsigned short     c;
        long               d;
        unsigned long long e;
        char               f;
    }__attribute__((aligned));
    在struct B中,aligned没有参数,表示“让编译器根据目标机制采用最大最有益的方式对齐"。
    当然,最有益应该是运行效率最高吧,呵呵。其结果是与采用__attribute__((aligned(8)))相同。
    sizeof(struct B) = 8(1+4+2 ,即a, b, c)+ 8(d, 4-->8) + 8 + 8(f, 1-->8) = 32。

     struct C{
        char               a;
        int                b;
        unsigned short     c;
        long               d;
        unsigned long long e;
        char               f;
    }__attribute__((aligned(1)));
    在struct C中,试图使用__attribute__((aligned(1)))来使用1个字节方式的对齐,不过并未如愿,仍然采用了默认4个字节的对齐方式。

方法3: 使用__attribute__ ((packed))取消结构在编译过程中的优化对齐
     __attribute__ ((packed))作用于结构成员,表示该成员与前一个结构成员之间没有空洞。
     举例:
     struct foo
     {
        char a;
        int x[2] __attribute__ ((packed));
     };
     这里packed属性作用于成员x,因而在结构成员a后没有空洞,而是立即紧跟着成员x。

     __attribute__ ((packed))作用于整个结构,等同于为结构中的每个成员指定__attribute__ ((packed)),也与结构前后利用#pragma pack(1)等效。
     举例:
     struct F{
        char               a;
        int                b;
        unsigned short     c;
        long               d;
        unsigned long long e;
        char               f;
    }__attribute__((packed));
    sizeof(struct F) = 1 + 4 + 2 + 4 + 8 + 1 = 20。

    注意:在使用了packed属性限定之后,GCC编译器将用字节存取命令(ARM中为LDRB或STRB指令)来访问该结构成员,
    而不是按照自然边界对齐方式来访问结构成员,可参见。

方法4: GCC编译选项中使用-fpack-struct[=n]
       如果没有指定n, 则去除所有结构中的空洞(注意这里会影响到所有的结构),即编译器不能在成员之间填充边界对齐的空字节。
       如果指定n, 则n表示maximum alignment (that is, objects with default alignment requirements larger than this will be output potentially unaligned at the next fitting location)。

       但通常不应当使用该选项,因为这会使访问结构成员的效率降低,代码量增大(通常会增加1/3左右,当Flash空间很有限时就要认真考虑了),
       而且使生成的代码与没有使用该编译选项的系统库不兼容。

4. 补充
   对于诸如char a[3];这种数组,它的对齐方式和分别写3个char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还是按1个字节对齐。
   如果写为typedef char Array3[3];,则Array3这种类型的对齐方式还是按1个字节对齐,而不是按它的长度。
   不论类型是什么,对齐的边界一定是1,2,4,8,16,32,64....中的一个.

5. 参考资料
   [1] ARM体系结构下数据访问时的对齐问题.txt
   [2] GCC 4.3.2 Manual, http://gcc.gnu.org/onlinedocs/
   [3] ARM嵌入式软件编程经验谈, 华清远见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www.realview.com.cn/shoppic/iq-006/P22-23-ARM嵌入式软件编程经验谈.pdf
本文出自 “kapu” 博客,请务必保留此出处http://kapok.blog.51cto.com/517862/127218

网友:
是好资料,板块就没要较真了。

网友E:
楼主有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的电子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的电子书吗?

谭浩强的C++好像有的,不给我要迟几日再回宿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你在编程的时候,有无用结构体,指针那些的啊?

基本每个程序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体和指针很多地方都在用,当然了,不用也可以,但用起来会使程序更容易理解
用结构体时,注意对齐的 ...

对啊,以前我也出来不用结构体的,不懂就不用的,后来复习一下课件,学会了熟练了就知道好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文章,你慢慢看,这块知识点其实不难的,就是有点浪费内存

多谢了哦,学习,发觉结构体和指针两者结合,实在方便好多的,对以后程序修改什么的都好好多,何乐而不为呢,呵呵

网友:
好多资料

网友:
LZ发的资料真的很全了,留个记号,准备重新学习一下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谭浩强的C++好像有的,不给我要迟几日再回宿舍的

好的,那就先看着C语言就好了,再学一遍指针!

网友:
这个不错,很多。

网友:
谢谢,有空可以看看!

网友:
学习C语言的福地啊

网友:
好全的资料,收了,谢楼主

网友:
确实很齐全,感谢露珠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一份C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要温习一下

网友:


网友:
这个不MARK不行呀!!!就水一回吧!!

网友:
资料都很给力  不过已经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文章,你慢慢看,这块知识点其实不难的,就是有点浪费内存

谢谢  你这篇文章不错   受教啦

网友:
资料很全,下载下来没事再温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下下来放kindle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很好

网友:
全部下载了,我也分享一本好书

网友:
都是好书,怀念爱问没关的日子

网友:
我也加入一本清华大学ARM培训教材:《嵌入式系统的构建》

网友:
资料不错,可惜现在越来越变成收藏家了,东西收藏后很多没看

网友:
很全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很齐全的资料啊!

网友:
谢谢共享,谢谢共享

网友:
好多书,不知道该看哪本饿

网友:
好多资料,先收藏。

网友:
在学习单片机,温习一下C语言

网友:
这么多资料要什么时候看完,苦B程序猿。

网友:
哎,还是收了吧,苦B

网友(2014-12-04):
收藏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在看K&R C,,, 不过编程器有点儿问题...

网友:
就这么愉快的收了

网友:
《C语言深度剖析》很不错。大概的点都讲到了,但讲得不细。有一定C基础的人看比较有效果。

网友:
这么多资料赶紧收藏,谢谢LZ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怎么少得了C primer

网友:
看过林锐的,,,数中的位,字节,字,双字,浮点,得真假判断,,看得我收获很大

网友:
马克 一下

网友:
很好的合辑 收藏了

网友:
学C语言的好资料啊!楼主威武哈!!!

网友:
这个板块 好热啊

网友:
收下, 经常看看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mark一下!

网友:
还是喜欢看纸质书,电子书看起来不爽,特别是扫描版的。

网友:
楼主太有心了,注重基础啊!佩服!

网友:
不错,对于C来说资料已经很全了,第一次接触C就是谭老师的书,写的很好

网友:
这么全乎的资料,顶一个

网友:
太多了 总不能挨个都看了吧~~

网友(2015-01-10):
已手下,谢谢楼主,还推荐:C陷阱与缺陷

网友F:
c的资料真的好多,有没c#的推荐

网友:
高速数字设计那个我下载下来是损坏的,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收下了

网友:
指针是大头?

网友:
进阶,还是看适合我看的就够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赞一个

网友:
好多的资料啊

网友: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很好,全部下载了

网友:
竟然后C和指针的答案,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的资料真的好多,有没c#的推荐

官方MS的文档

网友:
挺全的啊楼主。

网友:
好多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挺全,收藏了!玩好C是基础,支持一下!

网友:
谭浩强坑苦了我。。。

网友:
楼主摸摸大好多都是急需的资料好感谢!!

网友:
楼主你这么无私   家人知道吗

网友:
不错的内容,收藏了几本,谢谢

网友:
不错,来补习来的

网友(2015-02-10):
帖子非常不错,很适合我们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