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cb基于MOS的飞思卡尔电机驱动

楼主(2014-09-05):
开源pcb基于MOS的飞思卡尔电机驱动

楼主:
pcb啦尽情的下吧,

网友:
HIP4082相对于IR2110有什么优势呢?之前没接触过HIP4082

楼主:
HIP4086是三相桥式N通道MOS管驱动器集成电路,特别针对于脉宽调制电动机控制。它使基于桥式电路的设计更为简单和灵活。和HIP4081一样,HIP4086有灵活的输入协议,可驱动每种可能的开关组合。不像HIP4081,用户可以避免直通保护用于开关磁阻电机的驱动。和HIP4081相比,HIP4086降低了驱动电流(0.5A对2.5A),且和HIP4082一样,有较多的可调节的死区时间(0.25μs到4.5μs)。适用于从直流到100kHz的应用,且具有可变的欠压保护设定值。
2特性
编辑

在三相桥式结构中独立地驱动6个N沟道场效应晶体管
自举电源最高电压为95V直流电压
偏置电源工作在7V到15V
1.25A峰值关断电流
用户可编程死区时间(0.25μs到4.5μs)
电荷泵和自举电路保持高端偏置电源
可编程补充自举电压时间
驱动1000pF负载的典型上升时间为20ns,下降时间为10ns
DIS(禁止)使输入控制无效
输入逻辑门限为5V到15V的逻辑电平
可使死区时间无效
可编程的欠电压设置值

类别:电源电路
驱动芯片类型:高/低边
封装类型:SOIC
针脚数:14
工作温度范围:-40°C ~ +125°C
偏移电压:500V
功耗:1.25W
器件标号:2110
封装类型:剥式
电源电压:10V~20V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输出数:2
输出电流:2.5A

网友:
好吧,电机驱动。。。友情帮顶!这是个技术贴。。。。

网友:
基于MOS的飞思卡尔电机驱动,收藏!

网友:
最近就是要搞电机的啦,收藏了;
参考!

网友A:
关注,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研究一下

慢慢慢看

网友:
对这块不懂,想问下楼主,这个能驱动那种类型的电机,像步进的或是无刷的,谢谢指教

网友:
楼主把我东西分享了也不知道注明下原作者…鄙视

网友:
请教:为什么不是6MOS的那种呢?这个是针对什么电机的驱动呢?步进电机的吗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截图如下
自举二极管那里
楼主使用1N5819,这个是肖特基二极管,耐压偏低了,很容易漏电,建议使用FR107系列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2014-11-13):
下载了看看   以前智能车电机驱动一直烧。。。

网友(2014-12-16):
智能车的全桥驱动吧

网友:
基于MOS的飞思卡尔电机驱动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15-03-03):
正好需要单mos来做车~~给了一个范本啊

网友:
楼主无私,楼主伟大!!!现在自己搭的电路好像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