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要写底层了

楼主(2014-09-05):
之前都是使用的第三方库。。现在需要使用计时的功能呢。之前没有怎么研究过,今天发现,除了野火的第三方库。没有那个库写了计时功能。虽然对各位大神来说不难。但是我没有配置过呀。。鼓起勇气也配置一下了。

哪位能够发一个 lptmer 模块的 block diagram 图呢。、、

网友A:
从sdk里支持的型号里移植,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sdk里支持的型号里移植,最快

正在看野火的。。移植还可以吧。。弄完看看效果。。

真想说,自己不会写,遇到用的时候真麻烦呀。。

网友:
野火库有,就用野火库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可以参考野火的库。另外配置底层的话,多查阅数据手册,多尝试总是可以的,反正基本烧不了

网友:
如果有现成的,就用现成的,验证下有没有问题就是了

网友:
楼主时间多的话,可以自己来,这样能学到不少呢

网友:
之前用过野火库,除了几个BUG,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感觉还可以。

网友:
lptmer 模块不了解,底层的话不是看手册么,还有通过库,也可看库的实现方式,库函数也是要调寄存器的,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忙完好好看看野火的库。这样比较适合以后自己写东西。。

网友:
不能用PE?

网友:
我们K60的书籍也准备出版,现在流行库开发,我们的是开发库

网友:
PE配置好代码可以直接拿来用或者参考,省了很多精力,把注意力放在健壮性和算法上吧

网友B:
看来LZ时间还是蛮多的,要是时间多的话,就自己对着数据手册,自己去配置。时间不多,野火的库是有计时功能的,就将就用着,免得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LZ时间还是蛮多的,要是时间多的话,就自己对着数据手册,自己去配置。时间不多,野火的库是有计时功能 ...

想了想,直接换野火了

网友:
可以参照着进行修改,改成自己需要的内容!